[家电] 三洋全自动洗衣机XQB60-M808N进水三分钟出现E1

楼主(2020-03-31):
师傅,进水三分钟出现E1  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进水超时,检查水压,进水滤网。

网友:
我的美的的滚筒开机报什么来着,本来打电话让售后来看的,因为疫情,来不了,偶然心血来潮拆开进水管看了一下,滤网被堵了,清洗干净就好了

网友:
进水3分钟出现E1,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盖开关坏了,进水到规定水位后,准备进行洗涤时,检测到上盖未关。(水压小时,进水稍长,对于有些洗衣机是不会报E1的,有些洗衣机超过多少分钟之后是会报故障代码的,但是排水超时,全自动洗衣机一定会报错误)

网友:
我家的也是三洋滚筒,前年出现进水不停止,几分钟之后出现故障码,忘了是不是E1了,仔细听右下角处总是有哒哒的声音。后来发现是排水牵引器出现故障,网上淘了一个自己换上,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