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第一次见神奇的山寨内存条

楼主(2020-03-31):
疫情搞得回收站几个月没开,今天天气好下班路过,看店主在拆铜,有二个主机放一旁,白色较新一个,扑面而来浓浓的山寨气味,看条子比较奇特,悉锐DDR2 4GB 800MHZ,和店主聊了十分钟,拔下交老板娘5元回家试着玩

楼主:
42个HY内存单元,想想当年做这条子的那位大虾累得够呛,DDR2的条子见过很多2G的,没见过4G单条的

网友:
hynix的颗粒啊,牛A...

网友A:
引用 楼主:
42个HY内存单元,想想当年做这条子的那位大虾累得够呛,DDR2的条子见过很多2G的,没见过4G单条的 ...

高手都在华强北, 你这是怎么算出来42个的呢

网友:
amd专用条吧?

网友:
AMD专用内存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在华强北, 你这是怎么算出来42个的呢

一个一个数的

楼主:
儿子喜欢卤牛肉,刀功还行吧

网友:
4位颗粒,服务器颗粒拆机再利用的条子,家用机只有AMD处理器才能识别4位内存颗粒!!!

楼主:
看着这一板子的牛肉,该做多少碗兰州拉面?一碗拉面只有二片薄如纸片的牛肉

楼主:
牛肉卤鹌鹑蛋

网友:
应该是用服务器4bit颗粒做的AMD专用条。。

楼主:
最少有5种以上颗粒,一会儿上AMD机机试试

网友:
服务器4bit颗粒做的AMD专用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在华强北, 你这是怎么算出来42个的呢

32个,,,刚又数了一次

网友:
4bit内存颗粒,AMD专用系列。
增加一半内存数量,才能凑成常规内存的位宽。

引用网文:

常见的DRAM IC/MODULE国际标准定义及使用范围:
  1、4bit ( 16Mx4 / 32Mx4 / 64Mx4 。/ 128Mx4 。/ 256Mx4 )
  使用端定义:服务器( Server PC )
  内存条名称:服务器内存( Server-DIMM、Registered-DIMM、Buffer-DIMM )
  1bank 需要 16颗( 128Mx4 * 16颗=1GB、256Mx4 * 16颗=2GB )
  2bank 需要 32颗( 128Mx4 * 16颗=2GB、256Mx4 * 32颗=4GB )
  2、8bit ( 8Mx8 / 16Mx8 / 32Mx8 / 64Mx8 / 128Mx8 )
  使用端定义:台式机( Desktop PC )、笔记本( Note Book )
  内存条名称:台式机内存( Long-DIMM )、笔记本内存( So-DIMM )
  1bank 需要 8颗( 64Mx8 * 8颗=512MB、128Mx8 * 8颗=1GB )
  2bank 需要 16颗( 64Mx8 * 16颗=1GB、128Mx8 * 16颗=2GB )
  3、16bit ( 1Mx16 / 4Mx16 / 8Mx16 / 16Mx16 / 32Mx16 )
  使用端定义:绘图卡( Graphic card )、显示卡( VGA card )、笔记本(Note Book)
  1bank 需要 4颗( 16Mx16 * 4颗=128MB、32Mx16 * 4颗=256MB )
  2bank 需要 8颗( 16Mx16 * 8颗=256MB、32Mx16 * 8颗=512MB )
  国际标准规定16bit内存可在台式机使用,但只限定1bank。

网友:
6789代也可以支持专用条,比如昂达就有

网友:
这种应该是通用的条子,单排4BANK   双排凑够8BANK

楼主:
马上试下,,,如是4G,,,那真是老机的运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儿子喜欢卤牛肉,刀功还行吧

胆固醇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