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速热式水龙头漏电,电的跳起!尝试解决,惊喜不断

楼主(2020-03-31):
全家人几乎都被电过一次了。。。。
wechat_upload15856478095e8310c106c3a
水龙头,正准备洗碗,又被电了
wechat_upload15856478095e8310c1d83cb
扭开盖子
wechat_upload15856478105e8310c2d409d
内部
wechat_upload15856478115e8310c3cfd6e
就是这个镀了金属的塑料漏电
wechat_upload15856478125e8310c4ad2c0
前面这个银色也漏电,出来的水是没电的
wechat_upload15856478135e8310c5b8352
拆开
wechat_upload15856478145e8310c6ac643
温度面板
wechat_upload15856478155e8310c795265
明显水渍,
wechat_upload15856478165e8310c889557
尼玛,rc非隔离降压,有水就漏电
wechat_upload15856478575e8310f10344e
背面
wechat_upload15856478575e8310f1e3f9f
拆掉铜鼻子
wechat_upload15856478585e8310f2dfc71
不要了
wechat_upload15856478595e8310f3cc583
装回,压紧螺母
wechat_upload15856478605e8310f4a5de4
复原
wechat_upload15856478615e8310f5ad186
检查插座,尼玛左火右零
wechat_upload15856478625e8310f6acb48
拆了
wechat_upload15856478635e8310f795769
尼玛用自攻丝上机丝底盒
wechat_upload15856478645e8310f87e38b
尼玛火线单支线,零线多股线,还不是标准红蓝色
wechat_upload15856478915e831113acd0b
电线卷一个u形,尽可能加大接触面
wechat_upload15856478925e8311148a25c
接回去
wechat_upload15856478935e8311155fdce
正常
wechat_upload15856478945e8311165ba9f
插回去,这玩意漏电也不跳的,也就是一个插头作用
wechat_upload15856478955e83111738ff1
按下去确实能跳
wechat_upload15856478965e8311180eb62
还是漏电?不知道是真的漏电还是还有残留水把电引过去了
wechat_upload15856478965e831118e02f4
塑料环对水池也有电压

网友:
拆了去吧, 别用了。

网友:
没有良好的接地,接地了即使漏电也不会有感觉,漏再大点就直接跳闸了!!!

网友:
不要继续用这个了。看那产品就是山寨的三无产品。水电都不隔离,出事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不要修了。

网友:
别用了。
生命诚可贵

网友:
这玩意看来还是不安全呀

网友:
我感觉用这种龙头应该接了热水再用的好,不要带电洗用。

网友:
说实话我对这个特担心,整天电都在水的地方,难免哪天保护不好了就容易电到就不好了

网友:
这种三无产品你也敢用厉害

网友:
我是不敢用的

网友:
山寨产品还是带水的,你都敢用,胆儿够肥的。

网友:
家庭一般洗菜洗手,涮碗啥的,还是一把电水壶可靠,结实耐用,还不用担心漏电什么的

网友:
电的跳起?为什么不是电的飞起?
建议换掉这种电老虎水龙头,生命无价,电老虎不好玩。

网友:
还不赶紧扔了,为了这玩意搭进命去太不值啊

网友:
这种速热龙头压根就没有大厂在做,全是山寨厂,你以为sast先科还是以前那个先科吗?买这个就是对自己和家人不负责,几年前曾经在这里还是家电坛见到有人拆松下的速热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差不多大,小一些薄一些,做工挺好,不过国内少见,建议还是买个小厨宝吧,美的、海尔啥的京东很多,一定要速热的话,看看飞羽的,京东自营有售

网友:
部分塑料电镀了部分铁锈,变成导体了?
或者是中间有裂开的地方,通过水导电……

网友:
这种产品里面应该灌防水密封胶才行,这样没出事是运气好

网友:
拆了去吧, 别用了,涉及到家人安全的就别折腾了。

网友:
即热式  一般都是生命超度型产品。
你自己也看到了, 降压连最基本的隔离线圈都没有,   不是被电, 就是被电死的节奏~~~

老老实实 入手 小厨宝, 最起码的一个内置水箱, 漏电保护,防电墙, 这些是最基本的。

家里人人买人寿险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