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 倒三轮电动车

楼主(2020-03-31):
这是一代机,还不成熟,存在诸多问题,先交点学费,学点经验,后续再做二代机。
用的500瓦电机,48v20ah电池,速度最多跑50。

楼主:
车架用料是6061铝合金,管料棒料方料,有点奢侈了,二代机要改下材料。

网友A:
挺漂亮的,转向靠链条安全性可能有隐患~

网友:
关键是这么好的车能不能上路

网友B:
倒三轮可以参考本田金翼前左右轮倾斜转向,安全过弯
wechat_upload15856610065e83444ed43a6
wechat_upload15856610075e83444f5dc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三轮可以参考本田金翼前左右轮倾斜转向,安全过弯

说的没错,模型我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C:
功夫可敬,但是没有用到倒三轮的精髓

网友D:
平行四边形悬挂专利是不是要到期了?

网友:
真材实料,可别掉链子,改成拉杆的更安全一些

网友E:
实心铝材,角码连接?

网友:
转向改成汽车一样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行四边形悬挂专利是不是要到期了?

高手,二代机就是用的四边形悬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夫可敬,但是没有用到倒三轮的精髓

要同步侧倾

网友:
等二代机再来围观。主要是看平型四边形

网友:
太牛批了。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三轮可以参考本田金翼前左右轮倾斜转向,安全过弯

这车我们公司有台样车,拆解了好多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挺漂亮的,转向靠链条安全性可能有隐患~

不然关机时刻怎么有机会掉链子呢

网友:
漂亮是漂亮,就是太费材料了。转向可以参考小孩玩的滑板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然关机时刻怎么有机会掉链子呢

链子还真没掉过,因为链子的链接我是用花篮螺丝拉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心铝材,角码连接?

是的,强度肯定不如焊接的,主要是为了拆装方便,骑了半年多还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