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复古电话机拆解(Bittel HA9888)

楼主(2020-03-31):
入手两部,想改成无线的,可技术不成熟。

网友A:
铃铛的声音不错,有调音开槽,实在不会弄,改成自行车电铃,好于以前音调不准的黄铜转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铃铛的声音不错,有调音开槽,实在不会弄,改成自行车电铃,好于以前音调不准的黄铜转铃。 ...

有的,铃声音量高低两种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估计是大厂产品。

网友(2020-07-18):
已经不是老的电路设计了,看到贴片IC加上电阻电容了,只能说是仿品老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