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80搞了台32寸打鱼机的显示器,分辨率太渣,要怎么搞高分?

楼主(2020-03-31):
280搞了台32寸打鱼机的显示器,分辨率太渣,要怎么搞高分?
逛咸鱼逛到房东出货,322寸显示器,就出手了,房东送货到房间,木的退了啊。32寸却只有1024*768的分辨率,问问坛子的大大们还有搞不,咋样才能搞成高分辨率...

网友A:
32寸不可能有1024*768的这种面板吧?至少都是1080p的

网友:
搞不了 屏分辨率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寸不可能有1024*768的这种面板吧?至少都是1080p的

好多32寸都是1366*760的分辨率
比较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寸不可能有1024*768的这种面板吧?至少都是1080p的

1080p 画质虚的五号字体就是一个黑疙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寸不可能有1024*768的这种面板吧?至少都是1080p的

街机的普屏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街机的普屏有可能。

换驱动板能搞高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32寸都是1366*760的分辨率
比较奇怪……

还能拯救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32寸都是1366*760的分辨率
比较奇怪……

你猜对了,我这个就是这个分辨率,这个显示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猜对了,我这个就是这个分辨率,这个显示效果最好

液晶屏决定了分辨率,改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32寸都是1366*760的分辨率
比较奇怪……

32寸电视机屏幕都是这个

网友D:
可以看电视的,你说的是就是电视机的分辨率

网友E:
就是这个分辨率估计,那时候很多32寸的都是1024的,插电脑上试试,好像有些说插电脑上可以调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个分辨率估计,那时候很多32寸的都是1024的,插电脑上试试,好像有些说插电脑上可以调分辨率 ...

用做电脑显示器的话,只有在1366*768下 显示是最佳效果 其他分辨率都是各种坑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做电脑显示器的话,只有在1366*768下 显示是最佳效果 其他分辨率都是各种坑啊。。 ...

那说明就是这个分辨率的了,不行就拆开直接看面板型号查一下就行了,以前买电视的时候看到过这种,各种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做电脑显示器的话,只有在1366*768下 显示是最佳效果 其他分辨率都是各种坑啊。。 ...

不过其实这个分辨率看电视还是可以的,现在有线电视的分辨率也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说明就是这个分辨率的了,不行就拆开直接看面板型号查一下就行了,以前买电视的时候看到过这种,各种坑 ...

昂,看来只能这样了,明天量量尺寸去车各壳子做电视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电视的,你说的是就是电视机的分辨率

可能是老电视机的屏幕吧~~现在的电视机只要不是太烂都至少1080p了。而且我家数字电视有4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老电视机的屏幕吧~~现在的电视机只要不是太烂都至少1080p了。而且我家数字电视有4k的 ...

电视32寸的液晶的很少有高清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驱动板能搞高分么?

跟驱动板没关系,是液晶面板的分辨率就这么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