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交作业》帮坛友合体2个小容量U盘!

楼主(2020-03-31):
坛友的求助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3640675

今天收到坛友发来的东西

一个好的优盘,半截带颗粒的板子,外加一个SK6221的写保护板子。因为没要手工费,好心的坛友送了SK6221的板子,在此表示感谢!

2个颗粒丝印一样,如果不是remark的,应该是同样的颗粒,合体完全没问题。

先看一下好的这个U盘

SM3267AE+1颗1ce  intel L06B MLC颗粒,速度不错。

把这个盘清空一下,这样等下焊上第二颗颗粒就不用短接了。

清空完了,顺便可以看到坏块数量。

半截板子上的颗粒拆下来,清理焊盘后检测一下。

这个颗粒坏块更少,才9个。

下面给颗粒植锡

焊上,然后上电。

ce识别正确。

下面量产,跑分

读速度有提升,但写速度提升不大。可能和固件版本或者开卡设置有关系吧。

坛友这个盘的LED灯不亮了,顺便给换上个原谅色的LED:lol:

bling bling的,是不是春意盎然

装壳

顺便把坛友送的SK6221清理了下,一会儿给U盘跑一圈,然后看看SK6221板子是否能用。

水贴完成,收工!

网友:
大牛好手工。2下搞定

网友:
有点想把手上几个1块钱撸回来的U盘给大佬寄过去换主控了

网友A:
可惜SM3267是单通道的,如果主控是3260的话双贴写速度怀疑能翻番,不过容量翻倍已经很满足了。

网友B:
6221绝版的好东西哦,双贴hcnd读写180,与903比还有点4k,真是绝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6221绝版的好东西哦,双贴hcnd读写180,与903比还有点4k,真是绝配!

好象当年跟骚版买的。

网友:
换上原谅色LED是不是想让他原谅你没给他把速度提升多少呢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SM3267是单通道的,如果主控是3260的话双贴写速度怀疑能翻番,不过容量翻倍已经很满足了。 ...

3260没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上限不如3267ae,如果量产cdrom那就更没法看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配的因特尔32g的slc量产定容95%,30.5g管够用(当时),现在就只能当启动盘了,兼容性比903好点

网友C:
威刚ssd   16颗4g 三星 tops 颗粒  每颗读取8m
能做8个 8g的u盘吧
双贴难度大。也不过是16g

网友D:
热心人真多,想想很多人就是技痒难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刚ssd   16颗4g 三星 tops 颗粒  每颗读取8m
能做8个 8g的u盘吧
双贴难度大。也不过是16g

4G的颗粒,还是在固态上用吧,做U盘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心人真多,想想很多人就是技痒难忍

有时间有精力的情况下,既可以帮助坛友,又可以广交朋友,挺好的事儿

网友:
助人为乐 值得表扬!!!!

网友:
引用 楼主:
4G的颗粒,还是在固态上用吧,做U盘不太合适。

16颗 mlc 写入100m 平均每颗写入8m
ssd 能亮,装不上系统, 小文件读写掉盘
大文件读写正常。
已经送了2个地方免费修了, 都不行
另一个金士顿  8g 8颗 做了16g u盘4 个

三星的mlc 还是tops封装,不是b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