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Kenwood texio 建伍 PSR-M可调电源脱机控制器开发手记

楼主(2020-03-31):
本来帖子在矿坛,但是那边的图片上传功能太反人类了,怎么都不对。。因此打算放弃在那边发的帖子,转投这边了。
之前都是游客潜水,跟这里的大佬学了不少东西,我也来写点东西,添砖加瓦

--------------------------------------------------华丽的分割线----------------------------------------------------------------------------

最近研究买个可调电源来烧鸡,先是收了个菊水PAN35-5,近日又在坛友处收了个建伍的PSR-36-10M。
这个电源大家都知道,需要上位机软件控制,本坛大神@y5000 写了该软件造福大伙,但是每次开电脑控制并不方便,某宝有脱机控制器,但是价格可抵半个电源,不是我垃圾佬的作风,想是不是开发一个便宜又好用的脱机控制器给大家用。

因本人较忙,开发进程比较缓慢,开这个帖子连载记录开发过程。

主要参考文档来自38hot网友y5000在隔壁坛子的帖子: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id=16813&extra=

本帖的东西都是本人原创,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华丽的分割线----------------------------------------------------------------------------

卖家送的控制线一边是母串口接PC,另一边是6P6C的RJ11接电源,的确是可以用上位机软件控制,于是尝试用stc开发板的串口测试,结果悲剧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再怎么控制都没反应了。而且把我开发板上的MAX232烧坏了,当时也没多想,后来才找到原因。

拆开发现,此机CPU是Hitachi的HD64180R,兼容intel 8080指令,这U龄恐怕比我还大不少。。
旁边座子上的ST片子应该是它的程序ROM,有空是不是应该备份一下。

怀疑是接口芯片烧了,因为RS232电平电压比较高。观察RJ11接口通过一组跳线到了一块小板上,取下小板,发现P1的4和3脚分别是CPU的RXA1和TXA1,于是接上PC的TTL,发现可以调节电压电流,但是一点“状态查询”,就不停返回‘0’。

先不管返回了,小板上主要是一个SN751178,这是一个dual river和receiver,和RS485兼容的,WTF,难道控制接口不是RS232,而是485?
老老实实找文档吧,问了y5000网友的PSR文档才知道,原来PSR-M和PSR系列是不一样的,PSR-M的RJ11是485,而PSR的RJ11是RS232。

那为什么接口不一样还能控制呢?原来控制线是按照RS232来的,所以电脑的TXD碰巧接了电源的PSRBUS-,RXD接了NC,485采用差分信号,估计只接PSRBUS-,而PSRBUS+悬空了,有时也是可以工作,但是不可靠。
这也解释了返回为什么总是‘0’,因为半双工485输入输出共享+、-两根信号线,依赖软件控制方向,而CPU输出完毕之后,应该要把总线空出来,把输出使能无效,而RS232是没有这个行为的,因此用TTL的时候,PC机总认为CPU的RXD输出了东西(UART拉低),其实是因为它一直是0而已。

所以,PSRM系列必须要用RS485来控制,而上位机软件是给PSR系列用的。

更新:今天订的SN751178和MAX485等片子都到货了,看看是不是真的SN751178挂了,不过我不敢再用PC机的串口测试了。

。。。。。未完待续。。。。。。。。。。。。。

补充内容 (2020-5-18 14:55):
本品可以出套件,咸鱼搜索 “PSR 控制器”

网友:
我来了,大神继续吧!

网友:
继续等待楼主 完成成品

楼主:
修好了,的确是RS485驱动接收器坏了,现在CPU的RXD之前没有TTL波形,现在有了,网络差分信号也杠杠的。
粗略调试了下PC串口直接发消息到RS485总线,很奇怪要发很多次才work,估计是校验值不过,有时间才再查吧,最近太忙

说个题外话,很搞笑的是,kenwood的工程师也犯了最容易犯的错误,把接口板子的txd和rxd搞反了,看板子上那两条绿色的飞线,那不是我飞的,是厂家飞的,原先的线路划断了。

漂亮的差分信号又出来了!

楼主:
上回提到485通讯只有偶尔才能成功,为了测试,买了个RS232转485的头,在PC给PSRM发命令调试。
发现几个问题,首先图1的电平2V刚刚够485标准,后来发现是不能通过开发板,上面txd和max232的相连被影响了,直接连就到了5V看图2。
还有个问题是发现开发板上A B端的485回路电阻图纸写的120,结果版上给我装的是102也就是1k ohm。。,谁装配的你出来,保证不打死你。估计引起了阻抗不匹配,干脆拆了。

这下PC机能和PSRM顺利通信了。也能收到PSRM发回来的 ACK+A确认

之前怀疑STC的单片机频率不准导致9600通信失败,程序做了改进,默认STC处于RXD状态,每次发完等待busy信号释放之后马上释放总线切换成Rxd状态,经过多次调试,图5的STC的UART波形频率和图2的PC UART都还蛮接近9600bps,误差在1%内,终于STC部分也可以顺利和PSRM通信了。

基础工作做完了,接下来就要进行系统开发。

也是第一次玩485,有点经验:
阻抗要匹配,一般短距离(网上说100米)内是不需要终端电阻的
半双工,默认上位机应该处于RXD状态,每次发完等待busy信号释放之后马上释放总线切换成Rxd状态,否则可能总线冲突会导致总线crash

用转接头开始不行,上示波器发现是电平不够RS485要求

校验码需要算,搞个python小程序算算,用com助手之类的下发

为什么中间有一点跳跃,可能是转接头质量一般,13包邮的。不过可以work了,数据率比9600欠一点

改用STC单片机发送,比9600稍高

网友A:
我有个PSR3610-Y8的电源只要上位机发送任何的查询类命令电源就会一直发送一段固定的数据,永不停止,只有重启或复位才能停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PSR3610-Y8的电源只要上位机发送任何的查询类命令电源就会一直发送一段固定的数据,永不停止,只有重启 ...

什么样的数据,不是全0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数据,不是全0的吗

不是全0,有规律的数据,连续发送,永不停息.

电源背后的接口是232 还是485 只取决于你那个带飞线的小板,我有两种,一种232一种485,主板没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全0,有规律的数据,连续发送,永不停息.

电源背后的接口是232 还是485 只取决于你那个带飞线的小板,我 ...

是232的板子还是485的板子有这个问题?

RS232是全双工的,这里的485半双工有方向,程序涉及到使能txd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32的板子还是485的板子有这个问题?

RS232是全双工的,这里的485半双工有方向,程序涉及到使能txd可 ...

我说的问题是MCU程序问题跟硬件无关,尾号是Y8的电源好像是定制的,跟说明书说的不一样.

楼主:
最新进展,基本完成了个雏形,调压和调流可以实现,并支持1V/A和10mV/mA精度转换,
期间踩了一些坑,没有debugger只能靠一个LED来查错效率有点低。偶尔还要借助示波器来坚定一些信仰。

下一步有空把支持5组记忆功能,并开机自动恢复上次设定做进去。

基本证明电路系统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加些消抖和滤波电路什么的,再然后差不多就开始画PCB,
我对开源软件有好感,这次打算尝试用KiCAD,上次费了一些劲才把STC的AD库转成KiCAD的,还有些小问题可能要手修。
话说STC这土鳖公司是不打算提供官方KiCAD库了,正好下次项目打算用STM8或者STM32。某宝已入STM8的最小开发板才5块钱,一个乞丐版STM8才1块出头,比STC便宜多了性能还强。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基本完成了个雏形,调压和调流可以实现,并支持1V/A和10mV/mA精度转换,
期间踩了一些坑,没有d ...

期待成品

楼主:
菜鸟一只,之前用过几次AD,但是已经忘光了,既然需要学习,不如学点新的,这次用KiCAD了。
还是蛮容易上手的,特别是对这种小项目,比Cadence Encounter, 不对,现在叫Innovous,操作起来要容易多了

有些原件没有3D库,有个手画的接口封装也没有3D库。两个button右边的是旋转编码器
上面有个RJ12的接口,支持接PSR/M屁股后面的RJ12控制端。
6针接口是下载端口有TTL uart,方便更新程序,以及引出了485的A、B,以及5V/GND供电。

还有一个6针的立式PH2.0接口,可以直接和PSR/m里面的P3接口兼容,方便把控制板做进机器里的人。

MAX485和MAX232根据PSR/PSRM需要只装一个,同时需要跳线,默认是485.

过几天拿去打样,那么问题来了,PCB打样哪家强?

打上KiCAD的logo,给他们宣传宣传

网友B:
我收了一台psr3620,发现电压超过13.8v,13.8-14v的时候电压表读数会波动然后两秒左右没有输出,再往上output灯就只闪一下,无输出了,13.7v之内正常带载,请问楼主我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了一台psr3620,发现电压超过13.8v,13.8-14v的时候电压表读数会波动然后两秒左右没有输出,再往上outp ...

这个得研究下这个电源的控制机制了,是控制部分出问题了还是反馈部分,还是输出部分。
具体只能用示波器分析了,你这个还好有一段电压是好的,可以利于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了一台psr3620,发现电压超过13.8v,13.8-14v的时候电压表读数会波动然后两秒左右没有输出,再往上outp ...

另外。。朋友,控制杆需要吗?

网友C:
我买的PSR36-10M空载电流有0.4A左右的底数,不知怎么调零。
楼主的控制板打算卖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PSR36-10M空载电流有0.4A左右的底数,不知怎么调零。
楼主的控制板打算卖多少钱? ...

不知。。还没研究这电源调压调流的原理
控制器的价格,看看这帖子的支持率了,没什么人关注就做个几套卖不卖都无所谓,比较火的话,开源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还没研究这电源调压调流的原理
控制器的价格,看看这帖子的支持率了,没什么人关注就做个几套卖 ...

上位机软件好像没有切换CC和CV的按钮,作者在38论坛的贴里也没有切换命令。请教楼主,怎么切换CC和CV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