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机加工的老师指点下,有红包相送。

楼主(2020-03-31):
这是个电机用一个铝外壳支撑着,能在4根光轴上往复运动。我想加工个这玩意,但不便宜。看着这个壳好像一体成型的,有了解工艺的老师指点下。有红包相送。

网友:
线轨滑台有标准件买,你要做的只是把电机固定上去,固定的方法很多,你提供的样本这种是很差的结构。

网友:
这是使用铝型材挤压机,按不同的截面形状选用模具,将加热后的铝棒挤压成型,再按所需长度锯下即成。这种加工过程应属于热加工的范畴。

网友:
一个大铝块铣出来的肯定成本高,精度要求不太高,可以考虑光轴加滚珠丝杆加电焊自己折腾一套

网友A:
这个是铝合金型材 切下来的一段。
就像铝合金门窗一样的挤压成型的铝合金型材。
淘宝上找类似  z轴架。
有一体的 一般都是2根光轴的。

这四根的
就得找到源头订购或者开模做挤压型材
然后切下这么长得尺寸就行了。

网友B:
下部分有现成的,电机抱座另外加工,方便多了,而且比这样用顶丝固定更能调中心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部分有现成的,电机抱座另外加工,方便多了,而且比这样用顶丝固定更能调中心点吧 ...

兄弟你说的是4光轴的支撑座有现成的吗?

网友:
买成品如果找不到地方就自己简单画个图纸找线切割的给你割几个孔,然后买光轴盒直线轴承组装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铝合金型材 切下来的一段。
就像铝合金门窗一样的挤压成型的铝合金型材。
淘宝上找类似  z轴架。

貌似很贵呀

网友:
看你4根光轴的距离有没有要求了,没有的话用带座的直线轴承拼,抱箍固定电机。有要求的话只能机加工了

网友:
量大用铝型材挤型,需要开模,量少直接用钢板线割,丝杆+直线轴承+长导柱就可以了,看起来很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说的是4光轴的支撑座有现成的吗?

不好意思!我没看仔细,我以为是两轨的,
曾经在咸鱼买到过两轨的

网友:
这个滑台是否有标准件,有的话直接买,如果没有的话,买重要数据一样的标准滑台,可以考虑买两个滑台,两边一边一个,再进行连接,最后放置电机,这样是最省钱的,不建议自己线切割或者其他的机加工,因为自己画图,要修好多遍,还要买配套的直线轴承,有点画蛇添足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