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日立的老式镍镉电池电钻9.6v和12v的电机是否一样的?

楼主(2020-03-31):
求教各位大佬:日立的9dvf3和12dvf3电机是否一样?也就是9.6v的用12v电池可以吗?谢谢!

网友:
插脚一样的话 拆开看看开关 开关能受的了电机没问题 里奇有个老款12v改18v都没事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看电池脚是一样的

网友:
反正我用14.4v锂电没问题

楼主:
楼上大哥的意思是上14.4锂电都可以?那我12的锂电应该更没问题了

网友:
1.5伏一个电池,算算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答干脆点:替换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网友:
替换使用没问题,钻的最高钻速会高一点,重载电机寿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