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SM2244LT开卡求助 双贴不能识别 单贴能识别开卡

楼主(2020-03-31):
如题,MSATA的板子,  2244LT 主控对的4贴板子,   单贴能开卡, 并无问题,  双贴就识别不了了,   研究两天了,  求大佬帮帮忙   还有一块MSATA的板子 贴上闪存不能识别, 不贴闪存能识别,   短接点也找不到。

网友A:
引脚有短路吧?仔细找找

网友B:
短接闪存第29、30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闪存第29、30脚试试

短过了,  没用,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有短路吧?仔细找找

找了, 引脚没找到短路的,  可能板子需要跳线

网友(2024-01-10):
主控旁边这6个点,其中2个点是,一个一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