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教一红米note3手机刷机后不开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31):
搞了一个红米note3 ,是双网通版的,CPU是MTK的,有账号,且BL锁也没解,于是去网上找了一个解账号的固件强刷进去了,但是固件里的MIUI版本太低,而且还没有安全中心,连输入法都还得自己装,还有不少第三方软件,SO,再找固件来刷吧,又找了几个,不过有些虽然可以强刷,但是还需要账号激活,这几个固件一一测试,悲剧发生了,刷了其中一个固件后,开不了机了,反复测试,手机就是点不亮了,按电源键不管几秒钟还是十几秒钟,屏幕都点不亮,也不震动,测量电池电压,4V,正常,插上充电器,也不亮屏也无指示灯,坏了,于是想着重新刷那几个有用的固件,居然还可以刷完,可是即使完整的刷完了,还是无法开机,点不亮也不震动,MTK手机是可以拆除电池后刷机的,我扣掉电池刷机,也救不回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固件包里的preloader_lcsh6795_lwt_l-sign.bin,boot.img,recovery.img都刷进去了,理论上应该能正常启动的
我插上一个USB表头,连上手机,查看手机启动电压电流,发现USB的D+和D-从0V--2.99V--0.75V--0.11V反复变化,停留在0.11V时间最长,电流则是在0.46A左右轻微跳动,VCC电压从5V多降到4.9V左右,像是不断在重启的样子,手机连上电脑,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的手机com端口一会出现,一会儿消失,但是用MTK刷机软件刷机,VCOM虚拟端口会固定,直到刷机完后被弹出消失,我用那几个能完整刷完的固件都测试过了,刷机很顺利,就是不亮屏,按电源键毫无反应,用镊子短接电源键接头也没用

好好的机子,就这么被我折腾挂了

各位有经验的大侠,麻烦指点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最后解决了,就因为使用了第三方不成熟的刷机工具,导致开机毫无反应,上电指示灯也不亮,这个第三方刷机工具不知道是不是在固件上动了手脚还是软件不完善,无论刷其它任何固件,都不亮机,后来找到了这个第三方的新版本的刷机工具,也自带固件的,刷进去之后,终于又能启动了。万能的MTK真的是怎么刷都不死。

从网上找了三张图来

楼主:
晕,发错版块了,麻烦版主移一下

网友A:
有些引导被搞掉了,全刷试试。

网友:
换包再刷喽

网友B:
MTK最简单的事,找线刷包强刷一次就回来了,别用MTK的机器,你会后悔的

网友C:
你下载的“固件”有问题!!有账号,且BL锁也没解 ,解锁用不着刷机!!出钱找手机维修人员即可!!

网友D:
没解BL锁,是不能刷三方的,      你重刷官方原版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引导被搞掉了,全刷试试。

我都是全刷的,没有单独刷BootLoader或者recove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MTK最简单的事,找线刷包强刷一次就回来了,别用MTK的机器,你会后悔的 ...

强刷没用,那几个刚开始刷了能启动的固件包我都一一试过了,能刷进去,完整走完进度条,就是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载的“固件”有问题!!有账号,且BL锁也没解 ,解锁用不着刷机!!出钱找手机维修人员即可!! ...

找人维修不是要钱嘛,我自己本来已经搞定了,刷好了解账号锁的固件,奈何网上找的这个固件缺少安全中心,所以又去网上找其他固件了,结果刷进去后就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解BL锁,是不能刷三方的,      你重刷官方原版的试试。

没解BL锁,可以强刷的,只不过有账号一直登陆着,看着吓人,万一手机被锁了,数据就丢失了,所以去网上找了解账号锁的固件强刷进去了,但是发现这固件miui版本比较老,没有安全中心,所以找其他强刷固件,结果中招了,启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强刷没用,那几个刚开始刷了能启动的固件包我都一一试过了,能刷进去,完整走完进度条,就是启动不了 ...

你确定你刷的是完整的线刷包?官网下啊,也可以用miflash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刷的是完整的线刷包?官网下啊,也可以用miflash啊

没解BL锁,官网下载的刷机工具是刷不进去的,只能用MTK专用刷机工具刷

网友E:
我现在有一个红米note5a也是这样 ,小米刷机工具9008能完整刷进也提示成功 但是也是没有任何反应 开机没有震动插电脑没有任何反应。。。能提供你的刷机工具我试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有一个红米note5a也是这样 ,小米刷机工具9008能完整刷进也提示成功 但是也是没有任何反应 开机没有 ...

你那是高通的CPU,我找到的这个刷机工具是MTK联发科用的,不通用

网友:
能提供下工具吗

楼主:
MTK eFlashTool V2.4,你如果没用过这个工具的,建议不要使用,用了这个工具以后,你刷其它固件可能都启动不了,如果是强刷,老老实实的用MTK官方的刷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