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HP 6L打印机拆解,搓纸轮老化导致卡纸

楼主(2020-03-31):
搓纸轮老化,导致卡纸,更换中,顺便清洁一下。上进纸的缺点是:一旦硒鼓漏粉会导致主板上沾染,时间一长很大可能导致会元件失效,优点:能打印厚纸。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不过这机子耐用!

网友:
6L印像中98-98年时,比较流行的个人打印机,当时都要3000大洋呢。。。。。

网友:
搓纸轮是哪个呢?尽拍电路板上的零件

楼主:
搓纸轮没有问题,分页器老化,胶皮都脆了

定影膜破损,花20元更换

网友:
我有个2200,110V的机器,在咸鱼上低价出
惠普的老机器可维修性和耐用度非常好,只有有零件,就可以往死里打。

网友:
在用  从哪下手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