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拆开改造了一个开关电源——如何拆开塑封的电源?

楼主(2020-03-31):
掏了一个NEC的开关电源,输入100~240V,输出24V/2.65A,上面的贴已经揭掉了。
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拆开它,像这种电源一般都是胶封的,想拆开还是有难度的,除非暴力,那样肯定会破相了。

我是用小台虎钳来拆解的,台虎钳夹着电源外壳,为了保存好外观,要垫上毛巾或者软一点的布,夹的时候不要正着夹,要斜对角的夹,见下图。
先从一侧夹,转180度再换另一对角夹,在夹的时候如果能听到嘎巴一声表明那部分上下壳体内部链接已经裂开,夹完一端再夹中间,最后再夹另一端,最后能看到壳体上下盖有裂缝,用塑料撬棒沿着裂缝一点一点往另一端翘,最后壳体两半就打开了。

打开电源内部会看到做工和用料很讲究的。这个电源不知道干嘛用的,电路板用金属片(中间白色的)包裹着,看来是屏蔽作用很强的。

换另一面看看

全部打开看看

电路板焊接面

元件面

网友:
我以前也拆过,为了防止修理计划报废,苹果和品胜最难拆,开水和冰水没用,最后找厂子借一个台钳慢慢加压,品胜充电宝裂开电芯变形,故障苹果电源电路板裂开,只能买超薄金刚石砂轮,和一个电机等做小电磨。

网友A:
输出24V/32.65A?
你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24V/32.65A?
你确定?

3.265a 才对应该

网友:
24V的不错,做白光电源很好

网友:
超声波焊接,包上毛巾,小锤开缝,大锤搞定,拆过几次就知道深浅了,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一根锯条就能解决的事

网友B:
斜着夹外壳容易破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24V/32.65A?
你确定?

抱歉,打错字了,应该是2.65A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着夹外壳容易破裂

是容易裂,要慢慢夹,我这个电源夹狠了,有个地方裂个口,不过上下盖接缝处还是比较完好的,扣上基本看不出来打开过。

网友:
有人说在缝隙涂上溶胶剂可以

网友C:
台钳大法要温柔,无损拆开很多壳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钳大法要温柔,无损拆开很多壳子了

是的,虎钳虽然力大,也要温柔得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