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插座不够插了?试试集中供电,光猫路由监控一个插头全搞定!

楼主(2020-03-31):
集中供电相信在这里大家都玩的比我厉害多了,我献个丑,表达下我的欣喜。
原文我发在什么值得买,我这里就直接复制了。

现在每个人家里的网络设备特别多,电源适配器一个比一个大,得不断的调整位置,才能插到位,电压也是从5v,9v,12v不等。往往一个插座都不够插,还得外接第二个插座才能满足。桌面也变得混乱无比。比如下图:

就我个人的情况,我的桌面有光猫,路由器,3.5英寸硬盘,小爱同学,小米万能遥控,平板时钟,小米的监控,一共7个设备。改造完毕的效果:

其中设备有5v,12v,每个设备的电源适配器奇形怪状,不是占据了两个插座,要么就是线材反向与众不同,让其他设备无处可插,实在是很头疼。于是我想到了集中供电,争取一个插头全搞定。

首先我们得确定这些设备的总功率,毕竟不能小马拉大车。一般光猫路由都是标称12w,小爱12w,硬盘24w,但是实际上,实际功率远远不到这么多,我做过测试,全满功率运行大约一共是16w。

所以,在淘宝上搜12v的电源,这里我买了12V/5A 60w的三星电源,接口为dc 5525。以及一分多dc线。
这里要注意,dc接口分很多规格,路由光猫一般是dc5521,我的硬盘是希捷的桌面备份盘,接口是dc5525。dc5525一般向下兼容dc5521,不过非常不紧,很容易接触不良,还是插对应规格的比较稳当,这里建议购入dc5525的音叉头。

由于我的插头有两种规格,我买了几个dc接头元器件自己焊接了几根转接线,dc5525转5521,5521转5525,还有小爱同学特有的L形弯头插。
到这里12v的设备都解决了。还有3个5v设备,我又在万能的淘宝上买了12v转5v的适配器,18元。
4口一共可以输出5a,功率足够带动这些小设备了。
到此为止,桌面清净了,插座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插头插着。

最后,总结一下注意点

1.电源适配器的功率要大于所有设备的功率,不能小马拉大车。

2.注意dc接口的规格,路由光猫为dc5521,5525的音叉dc接口也可以兼容,但最好是同规格使用。

3.对于9v的路由器,我个人实测12v电源可以长期稳定运行,测试的路由是tplink wr842n,这个得看设计的电源方案,不代表所有路由。

谢谢观看!

网友A:
说说我的方案,12V55AH蓄电池,1光猫、1硬盘录像机+4摄像头,采用铝壳12V5A电源调整到13.8V为蓄电池浮充并集中供电,摄像头网线供电。停电后电瓶可以用12小时以上

网友:
电瓶也设置有欠压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的方案,12V55AH蓄电池,1光猫、1硬盘录像机+4摄像头,采用铝壳12V5A电源调整到13.8V为蓄电池浮充并 ...

这个方案很棒啊,不间断供电

网友B:
早就用这个方法了,甚至还准备下一套房装修的时候在这种网络设备的位置统一留12V电源,然后集中ups供电

网友C:
好浪费原装适配器哦,要是我就保留一个适配器,其他适配器剪掉电源插头,并到一起,全部解决方便、不花钱。

网友:
楼主真会收拾,很整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浪费原装适配器哦,要是我就保留一个适配器,其他适配器剪掉电源插头,并到一起,全部解决方便、不花钱。 ...

就怕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用这个方法了,甚至还准备下一套房装修的时候在这种网络设备的位置统一留12V电源,然后集中ups供电 ...

是得统一供电,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浪费原装适配器哦,要是我就保留一个适配器,其他适配器剪掉电源插头,并到一起,全部解决方便、不花钱。 ...

这样功率肯定不够的,还是得专门买大功率的适配器。

网友D:
atx电源行不行?

网友:
我把弱电箱的插座拆了,改用监控交流供电那种两脚母插,一个适配器一个,也省了不少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的方案,12V55AH蓄电池,1光猫、1硬盘录像机+4摄像头,采用铝壳12V5A电源调整到13.8V为蓄电池浮充并 ...

我用的是太阳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x电源行不行?

只要电压和功率匹配就行,看看是不是12v

网友:
同意11#的 意见,可以考虑atx电源,可靠性比这个高。

网友:
我光猫和路由使用一个12V电源。一分二插头搞定。

网友:
这样用了几年了,并了一组10ah电池,能供10多个小时

网友:
我这样用了两年了,自己做了个小的一转多的转接盒

网友(2022-05-24):
高规格的atx电源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