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利用废旧路由器外壳给歌华链MT7621路由果板安个家

楼主(2020-03-31):
前段时间,花了40元在咸鱼上买了块矿渣歌华链果板,于是就有了DIY外壳的想法,由于楼主是个懒汉,所以一切从简,家里有十多个旧路由,翻出几个大亚DB120,发现单U口的DB120外壳很合适,于是就花最小的力气与成本为这个7621A矿渣板做了个外壳。

这是单U口的大亚DB120路由猫

棺材里面有具尸体,把它拖出来。

取出背板,我已挖好槽了,原样子大家脑补一下吧。

新板子放上去,挺合适的。

看,只挖了很少的塑料就达成了,原电源孔都没动过。

这里有个问题,下面的外壳螺丝要穿过电路板,打孔会不会打坏路由板。

有条螺丝柱顶到元件了,把它掰断,

看,这柱的位置打孔有没有影响?中间有没有线路?底面是接地铜箔,上面是读卡器的引脚。

掰下来的塑料柱

分为两断,有用。

用热风枪吹到底壳上

ABS+PC料的,很结实。

孔对齐了

打上螺丝

大小DB120

又拖出来鞭尸

目的是拆个天线孔用。

打个孔套上去

因手上没用502,本来想用热熔合的,但怕吹久了变形,最后还是借来502粘上。

原来的小天线与大天线对比

还有笔记本天线和SMA头

装上效果

这个DB120的天线座要拆下移植到新板上用于SMA头连接。

成品出来了,大亚版的DB7621A路由诞生了。32+512内存的配置,比翻车讯强多了,刷上潘多拉做NAS、下载机、去广告、梯子、内网穿透、免流,一个就够了。

全贴完,谢谢打赏

网友A:
能不能私信一个咸鱼链接,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歌华裸板,我也想买一个放弱电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私信一个咸鱼链接,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歌华裸板,我也想买一个放弱电箱 ...

昨天看到一个卖裸板,90元太贵了

网友B:
这种板现在很难找了,有也涨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现在很难找了,有也涨价了吧,

3月初的时候买的,当时最便宜的时候是30元一片,有百多片,当时想买两片的,晚了一步,隔天就卖完了。后来上架最后一片,刷好潘多拉的,40元不邮,我买了。现在7621芯片的路由都在涨,不是说电子产品掉价快吗?怎么不降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