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款4串磷酸铁锂电池的保护板

楼主(2020-03-31):
4节3.2v磷酸铁锂电池想做个大电瓶、淘宝看的眼花缭乱。求推荐,最好带均充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4串铁锂的摩托车电池,当时找保护板也折腾了许久,很多保护板面对大启动电流都不行。后来,干脆加装一个继电器,由摩托车启动继电器控制,启动时接通—B和—P,启动后断开。

网友:
还是免了吧,没意义。我自己diy一个 买的成品板 500a放电大概200元,额外加保险片,总感觉不完美, 最后索性直接输出接一个500a保险片。

下图是新款汽车锂电瓶,保时捷 奔驰 迈凯伦都是这样,里面一个控制板加一个磁保持继电器。lg电芯韩国制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4串铁锂的摩托车电池,当时找保护板也折腾了许久,很多保护板面对大启动电流都不行。后来,干 ...

这招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招不错,值得学习!

我先是将继电器接到摩托车启动继电器控制线上,发现由于继电器吸合时间不同步,也会造成启动时保护。后来,就把继电器控制线只接到制动开关,这样就行了!

网友(2020-06-09):
我们店铺卖这个保护板。可以联系我18827400927

网友:
我也想装一组14v50a的摩托车用,不知这款保护板怎么样汽车款

摩托车款

网友:
随便买一个回来多并点MOS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