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改造油烟机烟道止逆阀

楼主(2020-03-31):
武汉疫情期间油烟机坏了,苦等十余天送到家,自己安装并装一个电动止逆阀彻底解决楼下串味问题了。

拆坏烟机挂钩

旧风扇挑土

试电动止逆阀

手机发图不方便,大家请原谅。
电动止逆阀,实现烟机联动功能,不怕串味也不存在油粘住阀门打不开的情况了。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我家也是这个情况。。也想改个电动的。。你这怎么实现的。。没看懂

网友A: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做得很好!锅里那么大块的可是猪肉?土豪哇!

网友B:
没啥子用的,时间长了,油污会粘住的,就像以前油烟机上的单向风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子用的,时间长了,油污会粘住的,就像以前油烟机上的单向风门一样…… ...

那个电机加上减速机构,扭矩还是很大的,油烟是粘不住的,我都用了一年多了,工作正常。

网友C:
没看明白大大婶,就是那个圆片是动片,开油烟机就跟着旋转90度吗?

网友D:
吊顶里面确实不好操作,粘磁砖是白水泥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吊顶里面确实不好操作,粘磁砖是白水泥还是什么?

本来想买灰水泥,没有货。只有白水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大大婶,就是那个圆片是动片,开油烟机就跟着旋转90度吗?

是的有个智能联动插座,接上油烟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做得很好!锅里那么大块的可是猪肉?土豪哇!

是草鱼鱼块,油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