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TOSHIBA TH58TFT1EFKBA8H  ID:98,3E,A6,93,7E,D0 使用sm2246xt开卡 苦无参数

楼主(2020-03-31):
TH58TFT1EFKBA8H  ID:98,3E,A6,93,7E,D0 这个颗粒  使用sm2246xt开卡 苦无参数 请求协助添加参数

网友:
试一下这个

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znif8JuJFnmk5IMMdEkwQ 提取码: img4

46XT 9DFL_1EFK.rar

网友:
Toshiba,2Tbit,TH58TFT1EFKBA8N
Toshiba,2Tbit,TH58TFT1EFKBA8N=98,3E,A6,93,7E,D0,1,16,1280,04096,0256,04276,04036,02000,04,04,04,2,52,19,A,05,7F,13,0303,A2,00,20,00,00,25,10,00,21,29,09,11,8F,00,40,2,0,02,04,06,FF,03,00,3,05,01,02,7F,13,01,00,00,00,00,99,99,77,77,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这个

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znif8JuJFnmk5IMMdEkwQ 提取码: img4

谢谢大老协助,试了3片1EFK颗粒,2种2246XT主控G2板及长板,没跑RDT开卡成工,但格式化时显示扇区写入读取错误,试了3个主控板都是一样,用2246EN开卡跑圈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还在奴力扒文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老协助,试了3片1EFK颗粒,2种2246XT主控G2板及长板,没跑RDT开卡成工,但格式化时显示扇区写入读 ...

拆机颗粒建议先跑RDT再开卡,颗粒如果是全新的可以直接开。

网友:
TOSHIBA TH58TFT1EFKBA8H  ID:98,3E,A6,93,7E,D0 使用sm2246xt开卡 苦无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颗粒建议先跑RDT再开卡,颗粒如果是全新的可以直接开。

如跑RDT开不了,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