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老大众CD机使用arduino模拟蝶盒外接AUX

楼主(2020-04-01):
上次拆了朋友送的老款大众CD机后一直研究它,没有AUX接口,想办法加一个AUX出来,查了很多资料大多是电路板上动手术增加的,方法太麻烦,后端接口有外置蝶盒的接口,继续查找,再一个汽车论坛找到一朋友做的通过单片机写入外部CD机地址来切换外置AUX输入,朋友最后给了一个51程序,开始实验,找个了STC15F104W的单片机,将程序编译写入,程序是按AM键进入外部AUX,可以切换,但经过实验后发现不太理想,切换后不动音量键没事,一调音量,声音就变成最小的,要重新开到大音量,但此时再转到其他FM或本身的CD,音量会变的更大,而且切换后的声音效果好像也不好。

内部接法这样

此方案效果不是很理想,继续找找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又再一个音响论坛找到一个不过那位朋友只给了一个hex文件,单片机也不是51的,是AVR的单片机采用的是Attiny13的单片机,AVR不怎么会玩,淘宝上找到个一个也包邮的这种单片机,下单,买回来又开始实验,本以为会有好的结果,可是实验了半天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程序没又写入对,还是怎么的,接上后按什么键都没有用,根据电路图看看输出端的接口没有错,拿led试了一下,led能一闪一闪的,应该是又信号输出,但就是不起作用,不过那位朋友的CD机是大众gamma bate这个型号的,不知道是不是型号不一样的问题,还是程序没烧录好的问题,总之还是不能用
来看看实验板

黄线和蓝线是data in和clock信号线,LED接地都能检测出有信号,就是不起作用,找不到原因
继续找资料
最后在github上找到了方案,里边有arduino的还有PIC的,手头上没有PIC的单片机,也没有PIC的编程器,此方案放弃。手上正好有个arduinl uno的板子,拿出来实验,下载的里边有几个程序,arduino也不是太懂,试了两个编译都过不去,出现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试了后边的一个,编译没问题,下载成功,心情激动,赶紧连上试试。
这个好像是缺少头文件,找不到

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也不过

这个终于能过了

开始实验

激动的时刻到了,按CD机上SRC可以切换到外部接口了

这个方案是最完美的,就是Arduino这个板有点大,用起来不方便,在此方案上继续优化,本想买个小的arduino nano的小板,翻找是发现要给小模块,不知道是什么上了芯片被打磨了,但能看出是Atmel的的但不知道型号,根据引脚先连上USBASP试,发现是atmega168的,看着这个应该能改一个arduino,开干,把一些外围没用的都去掉。
模块是这样的,模块上预留了下载接口,加个复位电阻和开关,接出TX和RX,网上下载了bootloader,烧写

来个近景,烧写完bootloader,下载程序有点费劲,试了几次,最后终于将那个能编译的程序下载进去了

电路板有点长,把多余的去掉,引出信号线

终于可以使用了,还得想办法把板子弄好,之前了一个继电器的模块,整合到一起
模块整合的过程省略了,看看完成的样子,还差个壳子

最后完成

接线端口

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暂时就可以用这个了,程序中代码很多,不知知道都是干什么的,好像还能外接相应型号的蓝牙模块进行控制,但具体的看不太懂,没有什么电路图,先这样吧,程序有时间可以再研究一下。

网友A:
07年通过这个碟盒接口带动MP3播放器。
好像用的是松下的碟盒协议,三线,波形和Nec的红外遥控差不多......都差不多忘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年通过这个碟盒接口带动MP3播放器。
好像用的是松下的碟盒协议,三线,波形和Nec的红外遥控差不多...... ...

我这技术不行,只能拿现成的来用用。

网友B:
先顶一个,能不能给个教程,好照猫画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顶一个,能不能给个教程,好照猫画虎

我自己也是照猫画虎,呵呵,也不用什么教程,下载程序,连接连线就行了,程序github上搜vwcdc就能找到,找不到的可以跟我要。

网友B:
我是软硬件小白中的小白硬件给个参考去买,软件真的还的靠你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软硬件小白中的小白硬件给个参考去买,软件真的还的靠你给了 ...

硬件买个arduino nano就可以,可以不用焊接排针,方便DIY 个小盒子放起来,软件方面,我可以把那个源程序发给你,可以pm给邮箱给我,只要下载个arduino ide的软件,安装后打开我发的那个源程序,下载进去就就行了,车机需要连接碟盒接口的三根线,源程序里也有连接线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买个arduino nano就可以,可以不用焊接排针,方便DIY 个小盒子放起来,软件方面,我可以把那个源程序 ...

谢谢啦,这下有得干了,先了解了解单片机

网友:
这个好玩,楼主顺便发我一份玩玩啊,谢谢  563673854@qq.com

网友(2020-06-11):
楼主我需要一份程序邮箱819933689@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也是照猫画虎,呵呵,也不用什么教程,下载程序,连接连线就行了,程序github上搜vwcdc就能找到, ...

我想要邮箱819933689@qq.com

网友:
麻烦楼主给我个程序 85692696@qq.com

网友(2020-08-03):
楼主辛苦了,麻烦楼主给我个程序498098032@qq.com,非常感谢!

网友(2020-09-05):
大众卡带机 托碟盒的那种。可以用吗

网友(2021-02-14):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也是照猫画虎,呵呵,也不用什么教程,下载程序,连接连线就行了,程序github上搜vwcdc就能找到, ...

我也正在研究老POLO的CD机加AUX接口,想模拟个碟盒,一直没有找到碟盒的接口协议,看到楼主的帖子,瞬时看到了希望,不知楼主能否提供一份资料,我也想研究研究,我的邮箱:13803276251@163.com,谢谢!

网友C(2021-11-26):
大众GAMAMA卡带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众GAMAMA卡带机可以吗?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2022-05-20):
有没有解决一小时断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