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K90KGY8S7C量产成功

楼主(2020-04-01):
按照这位的步骤来的成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4213

楼主:
参数如下
@ EC 1A 88 1F 70 C8 3D 10 02 00 05 06 1F 8E 8E 8F 87 F7 58 00 00 00 00 28 0E 1F 84 84 92 92 92 66 66 22 DB 08 08 08 08 // Samsung K9OKGY8S7C Q0329 3DTLC//Toggle
用的32x集合包
百度
SM3269AA U盘量产工具MPTOOL V2.5.61 v7 Q1013版就可以找到

楼主:
过了快乐模式速度

网友:
跑的过校验吗?这颗粒也属于上2258h不降速的好颗粒啊。

网友:
我怎么记得校验一片红嘞

网友:
你用urwest跑个圈试试,颜色很好看的

网友(2020-06-21):
同样的颗粒,量产成功,重新插拔就又掉固件怎么破

网友:
Star_SM3268AB_Prescan_S1129
用316的3268板子
R15,R16焊上2.4k电阻

大约7000秒量产完成。。

网友:
俺手里面有2个这样的颗粒,也是看那个帖子。结果没成功。没认到颗粒。你是在那发的 3268板。

网友:
认不出来容量。

网友(2020-07-27):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2020-09-17):
开出来一个,数据校验全部出错

网友(2022-10-31):
非常感谢,按照楼主的指导总算把手上两个废SSD上拆的自封片开出来了。马上跑个圈看看...

网友(2023-02-13):
跑圈怎么都到大约一半就丢盘,格式化也一样

网友:
量产完成以后没有容量啊

网友:
128G开出来只有60G,而且速度只有30M

网友(2023-10-28):
不错探讨一下试试试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