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手持式Thinkpad小红点鼠标(空中飞鼠)

楼主(2020-04-01):
有个THINKPAD X220键盘坏了,但是小红点是无辜的啊看群友给机械键盘加小红点和三键,确实很厉害,然而没有机械键盘的我,就只能做个鼠标了

typec接口 usb连接

握持方式如下图,拇指控制小红点,食指控制左键,中指控制右键。中键不太常用由食指兼任控制。

内部结构

需要2个微动一个小按钮和一个PS2转USB转接板(X宝4元包邮买的)

X220键盘的小红点定义是这样的,PS2定义

还需要加一个复位电路,参考下图,我用的是4.7uf 10k凑合用的

当然最麻烦的是画这个外壳图然后3d打印出来

最后说做这个的意义,主要是想躺着浏览网页,应该比触摸省事吧,懒人就是点子多。

网友A:
能不能加个蓝牙模块,转成蓝牙的

网友:
改造的很有成就感,变成空中飞鼠了。

网友:
也有个坏键盘,到时试试收藏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加个蓝牙模块,转成蓝牙的

可以的 蓝牙版也在做了

网友:
厉害  改成无线的更方便

网友:
我的一个翻页笔,有飞鼠功能,才几十块钱

网友:
这个不错,我有个罗技的演示器带体感鼠标的(类似任天堂Wii那种操作),
但是体感控制很难做到精准,一直就想要这种可以通过手指操作的,哪怕有线的都好

网友:
用这个滚动网页太累了,要是有个滚轮就好了

网友:
还能这样玩?碉堡了

网友:
还是触摸板方便吧

网友B:
干脆做成模块。大家都会尝试玩的,因为惠普小蓝帽也看见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做成模块。大家都会尝试玩的,因为惠普小蓝帽也看见楼主了

其实模块很简单 一个2块钱的小芯片就可以解决,难点是指点杆引脚定义很乱

网友:
LG电视带的遥控特别好用

网友:
这个牛批了,学习一下。。

网友(2021-09-08):
这个板子是自己打的吧

网友C:
爽.为啥不做一个带小红点的手掌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爽.为啥不做一个带小红点的手掌键盘.

   像这样的就行,掌上轨迹球键盘,也可以换成指点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