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人才多,问个待机板上5脚元件(JKMB)

楼主(2020-04-01):
100V机器插错电,待机板目前测到D9107稳压二极管短路,现在去掉稳压二极管Q9002输出14.5V,Q9002输入15.5V。
这个输出是否太高了,如果正常的话单靠5.1V稳压管会吃力吧?还是Q9002也损坏了呢?
这个印丝查不到资料,这操蛋手册也不给原元件名称。

有没有大神懂?感谢。

网友A:
电路图也不照完整,电路板也不清楚。

这个芯片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三极管,稳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也不照完整,电路板也不清楚。

这个芯片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三极管,稳压用的。 ...

很明显是5个腿的,你怎么就看成三极管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明显是5个腿的,你怎么就看成三极管了呢?

电路图上看到了吗?  两个连起来的,一个悬空的,有用的就三个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上看到了吗?  两个连起来的,一个悬空的,有用的就三个脚。

普通3JG能上的话估计厂家也不会用到这个5腿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一种检测电路,如果没猜错的话是功放上的待机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3JG能上的话估计厂家也不会用到这个5腿

好久不看稳压电源电路了,有个5.1V的稳压二极管,我以为这是5V稳压电源的设计,稳压电源的二极管在基极。

这个应该是5V稳压电源,这芯片应该是78R05 类似的,带个控制脚的稳压器,Vdis控制接地了,和7805一样。

网友:
电压监控器,更换5.1V稳压二极管试试,如果不能正常工作,就说明它已经损坏。

网友:
输出电压应该小于5.1v吧。

网友D:
论坛的小白多到爆,,斗大的p_off摆在那里,8.2k,18k怎么可能是电源,稳压管5v待机信号,输入异常被q9002拉低输出保护信号~

网友:
应该是一个专用器件,平时输出高阻抗,整个电路靠18K上拉,5.1V稳压管钳位保持高电位。

当输入电压异常过高(或过低),Q9002输出低阻抗,拉低P-OFF,使整机不工作。

所以,这个玩意输出对地短路的话,导致不开机,去掉后,靠18K上拉即可,但是缺失市电异常保护了。

以上这些没靠别人,都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

网友:
类似电子空气开关
交流互感器检测短路电流,整流,控制P-off拉低关机之类的动作
vdd相当于B基,OUT相当于C级?18K电阻相当于上拉电阻?
稳压管子应该只是个钳位保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80127CNMC

确实很像你说的这个,好像叫什么电压检测器?
以前修过一台功放待机板,也是类似管子坏,不过那个管子是三脚的,好像叫s801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的小白多到爆,,斗大的p_off摆在那里,8.2k,18k怎么可能是电源,稳压管5v待机信号,输入异常被q9002拉 ...

大神,那这零件是啥型号?现在这输出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一种检测电路,如果没猜错的话是功放上的待机班吧。

是检测电路,关机用的,之前修过类似的,这玩意叫什么高精度电压检测器,可是这类型芯片不是一般多,没具体型号难整。
除去电压不同外,有N道沟开路输出和CMOS输出,还有延时参数……目前应该就是8楼说的型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那这零件是啥型号?现在这输出正常吗?

型号S-80127CNMC-JKMT2G帮你节选了几个,这个型号命名

型号参数,你这个2.7v门限。

内部电路,就是一个带延迟的输出开漏电压比较器,输入电压高于2.7v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输出mos不导通,相当于高阻态,可以看成这个5脚不存在,当输入低于2.7v延迟200ms后开通mos,输出低电平拉低输出到地。你的图15v输入经18k电阻稳压管钳位5v输出到检测端p-off,检测低电平使能,15v另一路经8.2k和27k分压供5脚电平检测,输入降低到27k上电压低于2.7v,5脚动作,输出低电平把稳压管5v拉低到地,p_off检测到欠压保护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号S-80127CNMC-JKMT2G帮你节选了几个,这个型号命名

已经买了两个回来备用了,稳压二极管管也买了,到时回来再试下。感谢。

楼主:
换了5.1V稳压正常了,5脚芯片没坏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两个回来备用了,稳压二极管管也买了,到时回来再试下。感谢。 ...

换了稳压管开机没问题了,关机有问题,直接关交流开关后,继电器还会吸合三次左右,直到大电容的电消耗到5V以后才停止。
看样子是这个芯片废了,没法拉低p-off。买的芯片印丝有区别,原机芯片是jkmb,新的是jkmt,换了上去没有用。
如果关闭开关,强制拉低p-off则继电器不会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