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燃气灶回火需重视!

楼主(2020-04-01):
最近做菜燃气灶总是闪火,调了调风门也就好了。
今天闪的厉害,无论怎么调都不好,本着爱学习的精神,查询得知有可能是风道堵了,威猛喷之,抹布擦,随后试机。很好,不闪了!
清洗果然去油垢!可是没有了油垢的燃气灶………

漏了…………漏了!!

原来闪火是因为漏的不厉害,现在关了炉灶,火居然还燃着!

上网学习拆机视频后,发现除了换灶没有任何维修的可能,那么,拆下来,换!

可是拆不下来!用了半个小时,2个刀片,只割开了不到30厘米,不愧是将近20一罐的玻璃胶,果然一分钱一分货!

还有将近2米没割,我也不能干耗着,祭出我的大杀器!

胶带粘好。

砸!

不断的砸,撬!

历时2个多小时,收工!

抛砖引玉,涉及到安全问题,马虎不得,我家楼下3楼住户前几年也是煤气泄漏,他家上午做饭的时候,爆了!窗户全炸碎,后来搬走了,也不知道人怎么样。

安全大于天,祝各位阖家欢乐!

网友A:
粘合剂太多,下次更换也不简单,还得砸。四周用1mm胶垫垫起来,再用玻璃胶粘合,下次美工刀就可以割出来。

网友B:
没有看明白,下面怎么那么多的管线?

网友C:
安全无小事,燃气灶老化了就换掉吧,新的也就几百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粘合剂太多,下次更换也不简单,还得砸。四周用1mm胶垫垫起来,再用玻璃胶粘合,下次美工刀就可以割出来。: ...

真是经验之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下面怎么那么多的管线?

这两天总想不起来通过微信看一下论坛,地处东北,下面是地热的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合剂太多,下次更换也不简单,还得砸。四周用1mm胶垫垫起来,再用玻璃胶粘合,下次美工刀就可以割出来。: ...

涨知识了!因为旁边是洗菜盆,以前用7元玻璃胶粘了几次,时间久了以后就发霉,然后就漏水,索性就大方一会,去五金店说:给我一瓶最好的!然后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无小事,燃气灶老化了就换掉吧,新的也就几百元

没遇到过这种事啊,上一个是旋钮拧不动就换了。今天刚刚买完,燃气灶和抽油烟机套装,今天把柜子也砸了。

楼主:
今天买了抽油烟机和燃气灶套装,挑的时候很艰难,原因是这么些年过去了,尺寸变化太多,柜子放不进去,要割柜子。用了一下午,割的很丑,柜门要等装好了再割。

那个插座,一言难尽,18年前,整体包出去装修的,他们把插座装到柜子里面,我没看出来,这次拆吸油烟机才发现,开孔位置错的,根本就是糊弄上的,为了安全,割个口,把插座固定。

网友D:
想不通为什么要粘燃气灶……我家燃气灶从来不沾,直接搁上去就好,换、修拿起来就好。

燃气灶本身就有一层胶垫起密封效果,便宜货没有的话自己加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不通为什么要粘燃气灶……我家燃气灶从来不沾,直接搁上去就好,换、修拿起来就好。

燃气灶本身就有一层 ...

老房子,台面有点变形。旁边就是水槽,溅点水上去就往炉灶跑,时间长了就发霉,也往下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