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飞科电动刮胡刀换电池(FLYCO FS711)

楼主(2020-04-01):
记不清是一四还是一五年买的了,还是本地的家电批发市场买的,当时花了三十多,当时不太懂,还问老板哪个耐用,后来才知道,都是一个样的,就是外壳和编号不一样,去年年底电池老化,一直到最近几天,只要离开插座几分钟就没电,然后昨天把电池换了,由于换的是普通7号充电电池,所以顺便问问,这种刮胡刀的充电结构能给普通的充电电池充电吗,

因为不好焊接,所以从某个LED上拆了个电池槽,以后也好更换电池,

网友A:
看样子是没问题。同样是镍镉电池,容量也相同(新电池小一号容量居然相同,难道是采用了NB的新技术?)

网友B:
竟然只有一支电池,1.2V的刮胡刀有力么?

网友:
换成镍氢电池更耐用

网友C:
我的也是飞科的,淘宝有卖电池的6.5包邮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换个普通镍氢充电电池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只有一支电池,1.2V的刮胡刀有力么?

对于我这种胡子少的人来说,只要不是停转,基本都能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飞科的,淘宝有卖电池的6.5包邮

去年用红包买了十几节7号充电电池,所以懒的再买了,反正一样用,

网友:
这种多刀头清理起来很麻烦。还是网罩的单头好使。

网友D(2020-07-09):
飞科可能算是剃须刀里面最大众化牌子了,质量也是最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科可能算是剃须刀里面最大众化牌子了,质量也是最差的

质量还行吧,用四五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没问题。同样是镍镉电池,容量也相同(新电池小一号容量居然相同,难道是采用了NB的新技术?) ...

这种黄皮的工包电池,AA的5号电池有600mah可能有,AAA的7号600mah很大可能是虚标。

网友(2020-08-30):
引用 楼主:
去年用红包买了十几节7号充电电池,所以懒的再买了,反正一样用,

一次买那么多,会不会放久了不能用啊?

网友:
充电电池全新的,放久没用会不会失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