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客厅机挂副硬盘,硬盘就出毛病,

楼主(2020-04-01):
客厅机挂副硬盘,硬盘就出毛病,一直以为是硬盘老化,或者是数据线和主板接口以及电源转接头的问题,可是换电脑后,硬盘一切正常,
挂客厅机不正常的表现为,开机慢,硬盘写入,12M,复制任务取消慢,要几分钟才能取消,偶尔不认盘,

可是最后的结论是,电源,本来想换的,可是因为是机箱专用小电源,没的换,拆了两遍后,挂硬盘又正常了(),

网友:
赶紧备份重要文件。

网友:
垃圾电源不早换,硬盘就真坏了

网友:
传说中的硬盘杀手就是劣质电源

网友:
山寨电源,赶紧扔了

网友:
可以考虑外挂电源

网友:
从经验来说,应该是电源。

网友A:
电源确实换不了的情况下连机箱一并换了,数据无价

网友:
客厅下载机    有重要数据吗?

网友:
就是电源问题,不用想了,赶紧换电源,不然迟早坏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确实换不了的情况下连机箱一并换了,数据无价

开销有点大了吧,某宝上有DC-ATX外挂电源,解决小机箱问题,杠杠滴

网友:
30-40块钱一体机拆机电源,全汉台达之类应该能替换

网友B:
多留意某宝或者某鱼卖二手拆机电源的,应该可以买到质量好价格低的小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留意某宝或者某鱼卖二手拆机电源的,应该可以买到质量好价格低的小电源 ...

我用40块钱买的额定500瓦的oem电源,卖家不识货,当山寨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