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仿制TDA2320A简易助听器

楼主(2020-04-01):
前几天看到坛友青柠檬i的仿制采用TDA2320A简易助听器的帖子(在此感谢坛友@青柠檬i 提供的PCB文件),家里老人年纪大了正好需要,就下载了PCB文件在嘉立创打了5片板子。又在网上买了所需元件,贴片、充电IC、电容手里都有就没买,昨天元件到齐就动手先做了两个,效果不错。等找到合适的壳子装上给老人拿去试试效果。

网上买的元件

昨天收到

嘉立创打的板子

焊好第一个

先试一下,工作正常。

第二块,为了拍照C4没焊。

背面贴片元件

充电IC用的拓微TP4056

网友A:
这是要大干啊!
这里用固态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漂亮,耳机用的是哪种。

网友:
建议打板做一个双声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大干啊!
这里用固态有什么好处呢?

手里正好有,就用上了。

网友:
板子做的很漂亮!

网友B:
挺不错的,不过可以用贴片,更小一点

网友:
BOM表里的盒子质量不错~!

网友:
漂亮。可以出成品了。

网友:
能匀一套到2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不错的,不过可以用贴片,更小一点

TDA2320A没有贴片的

网友:
挺好,两个问题,第一是BOM里C3的链接有问题,C3应该是100nF,第二是建议C2、C4、C5全用电解电容,效果会更好一点

网友:
你好楼主。我也关注这个很久了。看到多位坛友制作成功,我也在本周在网上买贴片电阻和电容、贴片LED,TDA2230A也买了,准备用洞洞板先做一个看看。因为我外婆88岁了,现在听力减弱,这也是前些天我妈告诉我的。在网上看了下西门子的,四通道的就要300多元,电池也是A13锌空电池。对这个不很懂。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还是自己先做个试试看。

网友:
看起来非常专业,我这样的小白是做不出来的,楼主做好匀我一套呗,我动手能力真的不行。我爸年纪大真想给他弄一个。

网友:
效果如何?不知道怎么去嘉立创打板,羡慕中......能匀几块板就好了,费用我出

网友C:
恭喜楼主成功!

看到楼主使用的外壳才发现推荐的这款心形指向的咪头很难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我去年实验的时候还有几款低价的全指向咪头也可以达到这款咪头的灵敏度,待明日翻翻床底找出来和大家推荐一下。

关于咪头的固定建议与外壳之间用海绵填充,且咪头引线使用最细最软的线材,可能的话使用老式收音机中波天线那种紫色的多股纱包线,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听诊器效应,减少衣服、手摸造成的杂音。

网友D:
楼主焊工了得,像机器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成功!

看到楼主使用的外壳才发现推荐的这款心形指向的咪头很难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我去年实验的时 ...

坛友看错了,我这个还没找到合适的外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焊工了得,像机器焊的

多谢夸奖!我这就是普通焊接水平,贴片用的是同学给的850风枪+焊锡膏、几个直插元件是自制白光T12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看错了,我这个还没找到合适的外壳呢。

是的,是wsfda坛友用的红色外壳。

我设想的外壳用单节18650电宝的大小,用夹子夹在胸口,顶部接耳机,底部镂空作为话筒拾音孔,电池用聚合物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