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esp8266驱动lcd显示中文

楼主(2020-04-01):
arduino 的内存太小了,装不下完整字库
于是用8266来试试,一个字库几十k,uno的数据才2K

没用过这个,搞了半天安排引脚才弄好

显示中文

128*64的屏

一些老套的图形

这个算是用词比较广泛的了,我用简易字库,连人艰不拆都显示不全
只能显示人和不两个字,这个连困厄和荆棘都有了

同时代价是耗电较大,70ma,uno才30多ma,加了一倍

网友:
省功不省力,省力不省功

网友:
我啥也没看到啊?我现在专门玩8266了,把你有用的网站和资料共享下

网友:
想当年拿8266显示汉字不管怎么调都显示不了。。。英文正常,最后发现是选的字库里根本没有。。。

网友:
可以直接利用8266内部自带的SPIFFS存放完整的字库

如何用可以问度娘。

网友A:
70MA可能是因为没关闭modem吧 关闭了可以到20MA左右(单8266) 另外如果一直在串口输出的话串口芯片也有10MA以上

但是也比uno啥的单片机要高(毕竟主频8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MA可能是因为没关闭modem吧 关闭了可以到20MA左右(单8266) 另外如果一直在串口输出的话串口芯片也有10MA ...

默认是开的的吗,没理他啊

网友B:
有库就是好,你已经起飞了,我还在地上玩泥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库就是好,你已经起飞了,我还在地上玩泥巴。

哈哈,基础不一样,我是坐飞机,你是造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是开的的吗,没理他啊

没研究过 一般8266都是插电用的。。

你可以试试这个

#define FPM_SLEEP_MAX_TIME 0xFFFFFFF
void WiFiOn() {

    wifi_fpm_do_wakeup();
    wifi_fpm_close();

    //Serial.println("Reconnecting");
    wifi_set_opmode(STATION_MODE);
    wifi_station_connect();
}

void WiFiOff() {

    //Serial.println("diconnecting client and wifi");
    //client.disconnect();
    wifi_station_disconnect();
    wifi_set_opmode(NULL_MODE);
    wifi_set_sleep_type(MODEM_SLEEP_T);
    wifi_fpm_open();
    wifi_fpm_do_sleep(FPM_SLEEP_MAX_TIME);

}

网友:
我的stm8运行电流1.2-1.4毫安…

网友:
可以把WiFi关掉,电流也是20ma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过 一般8266都是插电用的。。

你可以试试这个
你这个好像不是Arduino的代码啊。

这是我测试确认可以用的代码:

                        WiFi.disconnect();
                        WiFi.mode(WIFI_OFF);
                        WiFi.forceSleepBegin();

网友C:
用u8g2库啊,很爽的,常用汉字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8g2库啊,很爽的,常用汉字都有。

看你很内行啊,知道u8g2怎么做自己的字库吗,我做了半天没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你很内行啊,知道u8g2怎么做自己的字库吗,我做了半天没成功?

不用做啊,自带啊。

Arduino IDE 的库管理器下载好之后,自己的工程包含h文件,既可显示所有汉字。

关键要设置一下中文字体。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wqy16_t_gb2312);
                u8g2_DrawUTF8(&u8g2, 0, 15+15, LedUnitGb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做啊,自带啊。

Arduino IDE 的库管理器下载好之后,自己的工程包含h文件,既可显示所有汉字。

我想做个小点的,装UNO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小点的,装UNO里面

那还不如找个软件自己取16*16的字模。每个汉字是个32字节数组。

直接往LCD显存里面复制就行了。用不着u8g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不如找个软件自己取16*16的字模。每个汉字是个32字节数组。

直接往LCD显存里面复制就行了。用不着u8 ...

那多费事啊,这样不是方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做啊,自带啊。

Arduino IDE 的库管理器下载好之后,自己的工程包含h文件,既可显示所有汉字。

LedUnitGbText,你这个有什么讲究呢,我不是这么输出汉字的,我用print,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