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两台坏的k3,求支招

楼主(2020-04-01):
以前捡漏收的两台,有一台自己作死换内存(内存,不是闪存)然后整成Decompressing...error 1这样的情况了
另一台k3好像是上家改闪存改坏的(闪存三星,还焊了spi),ttl没反应
两台有没有什么招可以修

网友A:
换闪存挂掉那台的内存搬到decompressing那台上面去

网友B:
好奇多少捡漏的,主要主板没掉点的话相对会好一点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多少捡漏的,主要主板没掉点的话相对会好一点处理

100捡的两台,主要是没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闪存挂掉那台的内存搬到decompressing那台上面去

这方法没用,自己买了片新的也不能来,换回原本的也一样

网友C:
改闪存改坏的(闪存三星,还焊了spi),ttl没反应
这个好修吧,spi里边应该有cfe吧,考出来自己降级成217cfe,刷进去
正看 R141 右边的焊点接地,  然后网页命令刷cfe到闪存里边,然后用断开接地点,
开机 清除nvram  刷机吧

网友:
两台和一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闪存改坏的(闪存三星,还焊了spi),ttl没反应
这个好修吧,spi里边应该有cfe吧,考出来自己降级成217cf ...

这招没用,刻意再检查了一下spi芯片过,一样没反应,估计彻底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招没用,刻意再检查了一下spi芯片过,一样没反应,估计彻底翻了

既然如此,拆件买吧,比如无线板、连接小板、屏至少是好的吧,把这些挂闲鱼出掉回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如此,拆件买吧,比如无线板、连接小板、屏至少是好的吧,把这些挂闲鱼出掉回血吧 ...

已经挂着了,无线版不知道还是不是好的

网友:
我又一台K2,直接用什么都不改。

网友(2020-05-24):
引用 楼主:
已经挂着了,无线版不知道还是不是好的

出了没有,没有的话给个地址,我要主板测试做个亚克力机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法没用,自己买了片新的也不能来,换回原本的也一样

那不正好,就当改散热,防止漏油了,淘宝有K3大神,修一次3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