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谁有擎泰SK6221写保护板子,求几个电阻的阻值。(已解决)

楼主(2020-04-01):
坛友送的板子,上电能认主控,LED灯不亮,少几个电阻。

主控面尾部有个R7,不知道原来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不知道阻值多少。

主控背面有个R8,看焊盘样子像是电阻掉了,也不知道阻值。

这个板子上电LED不亮,以为LED坏了,换了一颗还是不亮,不知道是否跟缺的电阻有关。

个人感觉没有LED的U盘是没有灵魂的,和使用者之间,没有情感交流,就像人没有眼睛,少了心灵的窗户

坛子里哪位大佬有收藏这个板子,麻烦帮忙测下缺的电阻的阻值,感激不尽!

网友A:
R8感觉像是LED的限流电阻,别的板子我不知道,903上的是330Ω

网友:
R8可以尝试性的一坨锡解决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感觉像是LED的限流电阻,别的板子我不知道,903上的是330Ω

我从网上找了个成品图片

R7和R8好像都是空的,我就不理解了,为啥我手里的这个LED不亮

有没有可能焊上颗粒之后,LED会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网上找了个成品图片

有可能是给焊盘上锡时烙铁碰到了电阻的焊盘把焊盘上的锡整化了制造出的一种假象
另外C10掉了一个电容

网友:
我这板子R7,R8都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给焊盘上锡时烙铁碰到了电阻的焊盘把焊盘上的锡整化了制造出的一种假象
另外C10掉了一个电容 ...

电容好说,找个大小一样的补上就行。
现在让我比较纠结的是LED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好说,找个大小一样的补上就行。
现在让我比较纠结的是LED不亮 ...

6221不焊闪存灯是不会亮的,可以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43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21不焊闪存灯是不会亮的,可以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4378

OK,那这题解了

网友B:
我的SK6221居然是2.0的口,,,,,,而且我量产几次之后还烧坏了主控,,,,,最开始是2G容量,但是速度慢,我就量产了几次,有成功,有失败,但是始终不满意,之后就给量产坏了,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SK6221居然是2.0的口,,,,,,而且我量产几次之后还烧坏了主控,,,,,最开始是2G容量,但是速度 ...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拿到SK6221,还没正经玩呢。

个人感觉,量产烧主控的机率不大,主控烧了,基本还是硬件层面的问题,比如主控或闪存有短路,比如USB供电不稳,或板子上某处有连锡等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拿到SK6221,还没正经玩呢。

个人感觉,量产烧主控的机率不大,主控烧了,基本还是硬 ...

电路完全没动过,不存在你说的这些情况,而且U盘量产之前是正常用的。量产之后速度或者容量不满意又重新调整参数再量产,就这样折腾几次,然后主控就烫手,不识别,很烫很烫那种,拔掉冷了之后再插上去10秒就又烫了。之后把flash拆了,焊盘清理了之后整个检查一遍甚至电阻电容都量了,孩子这样,最后死马当成活马医,把电容拆了,把主控焊下来清理之后重新焊上去,把电阻只留保险限流电阻,结果还是烫,这充分证明主控都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