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科麦斯小电磨振动分析,有木有好的解决方案呢?

楼主(2020-04-01):
9块9撸的科麦斯12V插电调速小电磨,拆解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488
大小、力度还算满意,按qrut大婶方法填了夹头缝隙,但高速振动大还是依旧
仔细观察,貌似是夹头套的问题

拧紧后,夹头套(银白色的)的摆动间隙很大

上下两图能明显看出

拿掉夹头套通电,振动明显小了

没卡尺,目测夹头套内径比主轴外径大0.5mm
应该就是夹头套配合位置偏心,导致小电磨高速时变跳蛋了

没想到其他办法
就只能用铜箔胶带试试,看能不能减小配合后的间隙尺寸

主轴上裹上铜箔胶带

用夹头套拧一遍,感觉紧了

但测试仍有明显振动

用动图演示,感觉夹头套还是不正
PS:实际目测没这么明显

应该是零件精度控制原因,把间隙加大,加工成本更低(当然9块9也不能过分要求哈)
偶估计就是这原因了,大家还有木有好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A:
将夹头套侧边怼到砂纸上打磨一下,简单粗暴,绝对有效

网友:
换夹头套吧

网友:
轻的那一边,焊一坨焊锡,校准动平衡

网友:
好像qurt大神还发现轴承座有松旷

网友:
动平衡问题。

基本无解了吧。

网友:
元首这个套子不合格啊我那个还好,实在不行马宝买套夹芯带1个套子~

网友:
螺纹部分是要求有间隙的,在轴承地方垫两层纸就好了,夹上3.2的钻头,同心度很高了!

网友B:
麻袋上非要绣花麽
要高精度不如买牙医用的电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袋上非要绣花麽
要高精度不如买牙医用的电磨

牙医用好像是气动的,还要买一台有储气罐的电动打气泵。。。。

网友:
这个没解,除非找数控机床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夹头套侧边怼到砂纸上打磨一下,简单粗暴,绝对有效

不行的,夹头套装紧后的偏心状态是随机的,怼侧边没用

网友:
额,就这个级别的工具来说,,,不值得车一个高精度的套子。

网友:
前期因为快递原因没下手,今天涨到了17.9了,我先进来看看做个标记,等20的活动变30再下手

网友:
没早点看到,涨价17.9了。买了另一个6.9的,少了调速不知道会不会不方便

网友:
是不是夹头套攻丝不正

网友:
我感觉粗用没啥问题,就没必要花太大代价 去改了

网友:
转动的只有几个零件,电机,轴套,轴承,夹头,螺帽,再加上磨头。
一般电机是不会有问题的,实操发现2个铜轴套也没问题,同心度比较好,轴承和外壳配合也没有问题,基本算标准,夹头也没大问题,某大神说的直径偏小也是不太对的,如果没有间隙,万一有不标准的磨头就可能不好装,有间隙才是对的。问题是在螺帽上,就是银白色的那个,买了2个,一个振动小,一个振动大,把螺帽互换,振动也互换了,所以只能是零件加工精度的问题,这个是无解的。
但也不是没法修正,磨头一般都会有偏差的,安装磨头时把磨头偏心的方向和电磨偏心的方向相对就行了,可以抵消大多数振动。实际应用中,磨头偏心比电磨偏心的数量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