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捡到一个USB集线器的电路板.......续.......驱动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0-04-01):
捡到一个USB集线器的电路板.......续.......驱动怎么解决呢???

的呢桌面右下角老是提示说.......

不识别.......

不知道问题咋解决了呢.......

图片可以放大看.......

请大师们看看有办法解决吗??

捡到一个USB集线器的电路板.......续.......驱动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个是免驱的,有问题是芯片或者外围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A:
主控已坏或者晶振有问题,如果不想花钱,就扔了吧!

网友B:
850G,换个晶振,不行的话就换主控芯片,再不行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已坏或者晶振有问题,如果不想花钱,就扔了吧!

大师你怎么能告诉俺丢了呢......

不能识别就直接做USB4口充电器算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0G,换个晶振,不行的话就换主控芯片,再不行就扔了

换个晶振感觉还凑合........

换主控芯片俺不乐意.........

网友:
排除供电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换个低版本的操作系统试试。还不行愿意的话就做个1转4口的USB充电座。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就是坏了,要不然别人为什么扔……

网友:
集线器不要驱动的吧,你在U口插上东西了要这个东西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