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2寸显示器+乐华V69改老人专用电视

楼主(2020-04-01):
    大概上个月,湖南迎来梅雨季节,到处潮湿,同事家的电视机需要电吹风吹好久才能开机。这时候,办公室的惠普22寸2K显示器不开机了,不拆机情况下各种方法都试了,不行,领导直接换了新的戴尔2417H,然后说坏掉的送给我去拆着玩吧!哇咔咔!太了解我这个垃圾佬啦,天下第一好老板。
      这么大个宝贝回到家必须立马拆开伺候,手电照了下屏幕,有微弱显示,屏是好的,背光挂了!太棒啦!
      根据之前修显示器的经验,换掉升压板上的电容,电容从坏掉的手机充电器上拆同规格的,换上,亮了!高兴了没2天又不亮了,马云家搜同型号买了拆机升压板,店家换了2个都点不亮.....

      再复杂的问题我这个文科生可就不会了,死马当活马医,又把原来的升压板电容重新焊一遍,居然没再出问题。可是修好了又有啥用呢?这也是很多垃圾佬经常需要面对的问题。这时候山东老家来了电话,爷爷的电视坏了,
快90岁的老人家在家无聊的很,表妹给他买了个唱戏机,可是老人家不识字,各种操作太复杂,学不会,于是就萌生了给老人家做个电视的计划!

     在这之前,我用3个16G优盘分别存满京剧、吕剧和老电影,贴上不一样颜色的标签才解决老人家想看节目内容的难题,红色京剧、绿色吕剧、蓝色电影,想看什么直接选颜色插到唱戏机上,高兴的不得了。

      这个电视的改装原则:
              1、操作要跟老电视一样,开机就播直播,只用遥控器按数字换台和声音大小,老人家不识字;
         2、老人家里没有网,智能盒子开机启动直播软件的方案取消;
         3、声音一定要大,老人家耳背,声音最大时不能有破音;
         4、最好显示器外壳特别是
A面保持原样,所有改装配件必须在显示器外壳内部,原按键可以操作电视开关、换台和              声音大小。
      综合以上要求,赶紧补课所需知识,最后发现马云家带DTMB功能支持2K屏幕的乐华V69方案套件最合适。告诉商家显示屏型号后,立马下单!
商家提供的通用显示器外壳看起来太山寨了,没买。店家套装里的音箱太差,换了存了几年前淘来的飞利浦高端电视拆机10W喇叭一对,音质真的好太多了,店家没有这块屏幕的升压板,原装的接口也不同,只能马云家买适合的升压板,专门微信联系了乐华的技术员确定了型号,他还告诉我这板子只支持5W喇叭,我上了10W感觉也没啥问题,应该留有余量了。

       本次DIY的最大工程是B壳的改造,因为是电源外置的超薄显示器,内部空间极其紧张,套件主板只能竖着放置,接口朝下;为了方便后期调试,套间里的按键板也计划在显示器原按键位置朝下放置。

        美工刀、10元一套的地摊什锦锉和国产时常不转的电钻是主要工具,做完这台电视后,琢美4000电磨已经放进购物车了......

       其次是电路改造,有一颗电容太高,试了下会顶屏幕,拆下后再接上线,改为横放;上月拆的老IBM台式机里的一堆软驱排线正好用上,里面看着超级好的螺丝正好用来固定电视驱动板;按键板固定螺丝用的两年前拆的一LED吸顶灯的几个带螺母螺丝;电源用前几年一万五买的K3路由器的原装12V电源,功率足够,数字接收天线是存了几年未用的,垃圾佬的存货总有用到的时候,不要让老婆知道,逃.......

       双色开关指示灯使用原显示器上的黄蓝LED灯,与套件的指示灯并联解决,套件指示灯为红蓝LED,放置在外壳内部,装修剩下的自攻螺丝固定小板;接收器拆下,放在原显示器指示灯上面的空间,然后把旁边按键稍微打磨下,这是A壳唯一改动的地方,也可以说A壳未动,指示改了下按键,符合预期。
       显示器原按键除了电源按键外还剩4个,正好作为调台和声音用,亦符合计划。开始以为直接将排线焊接到按键板上就可以实现控制,后来发现除了开关外其他均无反应,猜测是原开关按键板上的原件干扰,直接把上面所有电容电阻之类全部焊下来,问题解决。

补充内容 (2020-5-10 11:16):
15楼有后期完善一些问题的照片

网友:
改得不错呀,我家19寸的也改了,音箱外置了(路边比较吵),板子太大只能改挂墙,后来还是用了网络机顶盒,然后DTMB功能就闲置了

网友A:
投资绝对不少!驱动板几十元,其他各种接头,我看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资绝对不少!驱动板几十元,其他各种接头,我看价格也不便宜!

成本150块以内,因为显示器不花钱哈

网友:
这板子不错啊
支持HDMI和vga,我现在家里有个老显示器19方屏的,就缺个HDMI了

网友B:
这个改的不错,这个电视板子前几年也简单看了下,便宜的要配个类似电脑的那种电源,感觉麻烦就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的不错,这个电视板子前几年也简单看了下,便宜的要配个类似电脑的那种电源,感觉麻烦就没买。 ...

我直接用的一万五买来的斐讯K3的12V电源就可以啊,绝对高大上,不需要啥电脑的电源

网友:
淘宝评论里看到你的图片了。
记号,改电视就选这家了。

网友C:
加个机顶盒外接音箱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机顶盒外接音箱不就得了

机顶盒一般不带功放,也不太符合最初的改造原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顶盒一般不带功放,也不太符合最初的改造原则

有线机顶盒适合开机直接进直播 ,其实我想说的是200左右就能收台功能完整的30-40寸的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线机顶盒适合开机直接进直播 ,其实我想说的是200左右就能收台功能完整的30-40寸的电视 ...

上月从土豪邻居家150块收了一台正常的50寸海信3D电视,太大了,运不回老家,新的几百块的都不是2K屏,而且音箱都太差。
最主要的是折腾的过程才是最欢乐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在这里相见。

网友D:
家里还有两个显示器也一直想改一个,但想想改完也没有用也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还有两个显示器也一直想改一个,但想想改完也没有用也就算了。

每次折腾完都是这种超脱的感觉,激情过后即成佛

楼主(2020-05-10):
今天弄了一堆散热片,摸着上面很烫,用硅酮胶粘上,旁边线材高温胶带隔离,并后置USB;修复了音频输出接口接触不良的问题PS:琢美4000的确好用哈!

网友(2020-10-25):
V59的用于1920的屏幕分辨率很容易拖影和噪点

网友:
流弊克拉斯

网友E:
反正都是折腾,为何不把背光也换成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都是折腾,为何不把背光也换成LED的?

这本来就是LED背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的一万五买来的斐讯K3的12V电源就可以啊,绝对高大上,不需要啥电脑的电源 ...

看到1W5的斐讯K3就知道同道中人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