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昨天的热风枪不休眠重新发图 找到正确的原理图和实物图了 怀疑ATMEGA8损坏

楼主(2020-04-01):
       排除了干簧管和导线连接损坏可能。
      今天找到了正确的原理图   是由ATMEGA8这个单片机控制   干簧管信号和芯片PB4脚位(16脚)相通  放好手柄后  应该是导通16脚和芯片的接地脚(GND   3/5   21任意一脚)  实际情况是确实导通了 但是没有触发任何动作  机器依然处于工作状态。。。。是不是这个ATMEGA8坏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A:
查下上下拉电阻。。。导通没用的,要电压跳变单片机才能识别

网友B:
是不是热电偶接反了,接反了就不可控了,一般单片机没这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热电偶接反了,接反了就不可控了,一般单片机没这么容易坏的

热电偶没问题  不是不可控 是不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上下拉电阻。。。导通没用的,要电压跳变单片机才能识别

干簧管信号都是直通的  路上没有电阻啊

楼主:
每天顶一下了

网友:
前提条件干簧管在处于导通的情况下,16脚处于接地处于低电位,才可能进入休眠状态。只要能加热并能控温单片机就没坏。检查干簧管。

网友(2022-03-05):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电路图有没有清晰一点的发送给我,原件阻值看不清。

网友(2023-03-19):
能不能发一个清楚的图纸呀

网友(2023-11-10):
图纸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