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LM3886功放清灰+升级运放(HY-38B)

楼主(2020-04-01):
拆个不错的lm3886功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69073

4年前拆过一次。。。。

之前玩使命召唤发现左右声道反了
干脆拆开清灰,重新接一下输出,顺便换个OPA2604AP

开关上的LED有2种,盲猜是通过调换正负极实现的

环牛

26v-0-26v给LM3886供电
15v-0-15v给运放供电

运放供电的整流桥

绿波电龙,,还可以换更大的

开机延时继电器必须的

2016贴的,,没啥卵用,撕掉

LM3886功放芯片

拆开输出线

重新接好

重头戏来了!!

OPA2604AP运放

拆下音调板上的NE5532

这个NE5532能DIY点啥吗

换上OPA2604AP,注意别插反了,不然1/4张毛爷爷就没了
(两个声道都换了)

更换完成,试一下

感觉换OPA2604AP之后低音更有弹性了,解析度有所提升,,玄学的东西

音调板的设计挺好的,抄板做个耳放应该不错

网友:
假货BB运放还25元

网友:
换个TL072 就行了,甩NE5532P 好几条街

网友:
音量电位器最好用透明塑料胶带包裹下防尘,稍微增加一点点电位器的寿命。可以找块没用的塑料卡片遮挡下音调音量板子减少落尘,效果不错的。

网友:
大 S的5532不错。

网友:
双色二极管了解一下
运放2604三十元以下价格的要注意

网友:
5532送给我吧多好

楼主:
运费比芯片还贵呢

网友A:
DIY的东西,要的就是折腾的过程。
三个电位器,两个ALPS,另一个普通的碳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的东西,要的就是折腾的过程。
三个电位器,两个ALPS,另一个普通的碳膜的吗 ...

是的,20k碳膜电位器,太灵敏了,打算折腾一下,换个精密的

网友B:
面板太难看,这个面板低档了!换个铝合金拉丝的吧,档次立刻不一样!

网友:
我耳放试了半天为何感觉拆机的ne5534比604好听呢

楼主(2020-06-29):
引用 网友B:
面板太难看,这个面板低档了!换个铝合金拉丝的吧,档次立刻不一样! ...

有这个配置,当年买的时候要400多,就没买

网友:
5532或是4558打磨的。不像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