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为惠普HP4341S笔记本更换显示屏

楼主(2020-04-01):
单位同事的HP4341S笔记本屏幕碎了,幸好单位还有相同型号的尸体,找了一台拆开换屏幕解决问题。

待更换,留照

开机,坏掉的屏

取下电池和后盖

取下内存、光驱、硬盘,拆下三颗键盘镙丝

从红圈处往下推键盘,取下

注意背面的键盘排线,别断了

分离三处排线及最左边一颗镙丝,取下中部面板

取下的中部面板

继续拆底面,分离屏线、拆下左右红圈处的喇叭

左边,已经拆下喇叭

右边,已经拆下喇叭

拆下的屏幕

顺带取下主板,给风扇清清灰

换好屏幕,原样装回,一次点亮

网友A:
你这是换的上半身啊。

网友B:
这么老的笔记本还值不值得换个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笔记本还值不值得换个屏幕

换个尸体的屏幕
i5的U,8G内存,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换的上半身啊。

嗯,直接拆一台尸体的上半身换了,省事

网友C:
有一说一换屏幕要比换上半身更省事....

网友D:
不知道哪个省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直接拆一台尸体的上半身换了,省事

我觉得应该是直接拆屏幕上四个螺丝换面板更省事。。。。

网友:
换屏幕原来可以这样啊?好高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一说一换屏幕要比换上半身更省事....

不见得省多少事,换屏幕还得拆AB框架,卡扣搞断一两个你就合不严了,屏幕个那边的逻辑板啥的比较脆弱,搞坏了屏幕就废了

网友:
我的不知名笔记本待在角落里吃灰多年了,可能无法修复了

网友G:
自己拆开看了看,插电源按开机键听见启动的声音,却黑屏。可能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直接拆屏幕上四个螺丝换面板更省事。。。。

我找到的HP官方的拆机手册上是这样一步一步拆的

另外就是那个坏了的尸体上半身比这个要干净的多,所以干脆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哪个省事

这样拆的话,还能顺带清清灰啊

悲剧的是,我用鼓风机吹风扇,有点过了,导致风扇偏轴了,装回去后不水平放置,就会有风扇打壳的声音

不过,反正不是自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见得省多少事,换屏幕还得拆AB框架,卡扣搞断一两个你就合不严了,屏幕个那边的逻辑板啥的比较脆弱,搞 ...

是,以我的水平,不敢乱拆,搞坏了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拆开看了看,插电源按开机键听见启动的声音,却黑屏。可能报废了

有启动声,黑屏,可能是背光、屏幕、排线上的问题

如果配置高的话,还想用的话,又不想花钱修,其实可以外接显示器用的,启动后按切换快捷键切换到外接显示器上就可以了

网友(2024-07-25):
还不如直接换主板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