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多cdrom以及免量产替换cdrom的方法及BIOS无法识别解决方法

楼主(2020-04-01):
主要参考了以下资料无忧启动http://wuyou.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997&extra=
fanallen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822

关键在无忧启动那个帖子里面的一个回帖,我估计SMITools也是用的这个原理

直接说结论,可以用量产工具划分也可以修改cid划分,量产工具开启newmultilunsetting之后能划分3个,切记类型选择removable device,修改cid最多改5-7个吧,切记填50

如果小于等于三个分区建议用工具量产划分,那样第一个分区不需要用rufus格式化就能直接用,而且可以更加精准的调节容量

利用ultraiso把需要的镜像写入到对应分区里,切记这里选raw

写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分区变成了没有格式化的状态,不要紧,把cid改成54就变成cdrom了

更换iso也很简单,将cid改回50,把这个变成没有格式化的分区格式化掉就变成正常容量的分区了,重复烧录和改cid操作就行

躁起来吧,sm3281可玩性提升了

针对AMIBIOS无法识别多分区的问题,论坛也有大佬研究过,我折腾了好久走了很多弯路,其实改一下vid 和pid就行
http://wuyou.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3396

http://wuyou.net/forum.php?mod=r ... &fromuid=759628

网友A:
3281已成功做成CD-ROM。用UltraISO 9.5烧的时候,没有RAW选项,下了个9.7版本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已成功做成CD-ROM。用UltraISO 9.5烧的时候,没有RAW选项,下了个9.7版本的就可以了。
...

比分成u盘感觉要稳得多,特别是改了vid和pid之后,感觉飞起

网友(2020-05-10):
超~~~~~级感谢,正需要把手里的一批SM3281AB主控的U盘改成只有1个CDROM分区的,找不到ISP文件,折腾量产废了一个U盘了(全金属的,找不到从哪儿下手拆开短接),这个教程来的真及时~

网友(2020-07-01):
关于3281量产cdrom,坛友总结的很到位,感谢分享

网友(2021-05-10):
楼主 请教newmultilunsetting这个在哪里开启呀?量产工具上没找到

网友(2021-10-29):
wuyou已经上上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