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奇葩的屏线故障,DELL笔记本换屏。

楼主(2020-04-01):
很多图都忘了拍。。随便上几张。。也给后来有差不多故障的人一点经验。。很久之前(差不多一个月)。。突然发现一直用的笔记本开始闪屏了。。想着应该是屏幕问题。。刚好这原机的TN屏看着实在不舒服。。乘这时机换了它。。那就淘宝买了块屏。。到手插上发现是灰屏有背光无显示。。 插拔多次都是一样的故障。。且屏背发现俩个亮点。。这个无法接受就把这屏给退了。。屏也代换还不行。。难道主板问题。。那这样就没辙了。。只能寄修了。。等了差不多10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测试主板没问题是屏坏。。好吧那就寄回来吧。。到这一步我只能怀疑是之前淘宝买的屏本来就有问题。。于是又上咸鱼买了张屏。。几天屏到后插上一试。。和之前一样样的灰屏无显示。。那就见了鬼了。。修笔记本的测试都说屏坏。。难道我这买的俩张屏都是坏的。。咸鱼那张屏特意交代卖家测试后发出的。。那这又是什么问题?难道DELL笔记本的屏幕有类似联想网卡的白名单限制??无奈只能联系修笔记本的。。问他测试的是什么牌子的屏他说是友达屏。。还交代接口和分辨率都要一样才行。。我说这我知道都确认是一样的。。挂了电话。。又把屏线插拔数次。。往各种方向乱折。。终于在折到某个角度屏正常亮了一下。。看到曙光了。。难道就是屏线坏?但为什么修笔记本的测试换屏就没问题呢?

网友A:
那就换一根屏线吧,有时候屏线坏也是这样

网友:
哈哈哈哈,老厮,又翻车了

网友:
估计修笔记本的是把连屏线一起换了测试的吧

像我修HP那本子一样,直接把上半身给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一根屏线吧,有时候屏线坏也是这样

就是屏线坏。。问题是屏线坏的很诡异。。不同的屏故障都不一样。。原屏是闪屏。。换的屏是灰屏无显示。。
重要的是闪屏和灰屏无显示都像是屏的问题。。且寄修测试也说屏坏。。所以才如此折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屏线坏。。问题是屏线坏的很诡异。。不同的屏故障都不一样。。原屏是闪屏。。换的屏是灰屏无显示。。 ...

很少见到屏线坏的笔记本,主要是屏坏的几率比较高,屏线接触不良肯定故障现象会不一样

网友:
屏线座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少见到屏线坏的笔记本,主要是屏坏的几率比较高,屏线接触不良肯定故障现象会不一样 ...

确实。。依经验分析通常屏线不太容易出问题。。这个屏线估计断在屏幕接口进线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在AB壳里根本动不到的地方。。

楼主:
不是屏线座坏。。原因看楼上。。

网友C:
擦腚,开鸡,屏幕轻松点亮

网友D:
自己用的耳机线,DIY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的耳机线,DIY一个

这个普通人真没办法自己DIY。。再说买条屏线也就十多块而已。。但我这条不一样。。我这条花了15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屏线座坏。。原因看楼上。。
我也有个笔记本 不是通吃所有接口一样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擦腚,开鸡,屏幕轻松点亮

这个b

站友友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擦腚,开鸡,屏幕轻松点亮

你猜对了。。关键是本地没有修这个的。。这也是当时能联系到。。现在说实话真感觉有点贵。。我当时就是把屏拿出来和一整个C面寄过去。。也就是说他不需要拆修装任何东西。。仅仅是换个屏试一下就花了这些。。

网友E:
是b站上那个经常发笔记本维修视频的老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b站上那个经常发笔记本维修视频的老厮吗?

是。。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