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监控摄像头启动瞬间能搜索到摄像头IP,如何维修?

楼主(2020-04-01):
拆一个 海康400W。。。。。机器故障是上电红外正常,启动瞬间能搜索到摄像头IP:192.168.0.247。。瞬间后就没有了。。。重新插电情况一样。
拆开测主板上标注的各组电压都正常。   无从下手了。。。。有大神知道大概什么故障么??

网友A:
看起来没有复位键,,,,摄像头和电脑直接对插,电脑用静态I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有复位键,,,,摄像头和电脑直接对插,电脑用静态IP试试

没有复位键,,对插也试了,也是摄像头启动瞬间能搜到。。然后就没然后了

网友B:
网络摄像头需要去登陆对应的IP地址才能重置,基本上重置一下也就没事了。  具体问题可以打海康的服务热线寻求帮助。400 800 5998
这故障跟硬件没有关系。

网友C:
海康有个管理地址,对接后输入管理地址复位试试  ------192.168.1.64,是一个私有地址;首先我们将摄像头用网线连接电脑,再将电脑IP地址设置成192.168.1.x,(x可以是除64以外的数字,比如2),然后打开浏览器,然后输入192.168.1.64,admin登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摄像头需要去登陆对应的IP地址才能重置,基本上重置一下也就没事了。  具体问题可以打海康的服务热线寻 ...

试过了。。。也用海康的SD400,试了都是摄像头启动瞬间出现IP. 然后就没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康有个管理地址,对接后输入管理地址复位试试  ------192.168.1.64,是一个私有地址;首先我们将摄像头用 ...

试过了。。。也用海康的SD400,试了都是摄像头启动瞬间出现IP. 然后就没然后了

网友D:
摄像头固件有问题?你能找到别的同款吗?可以备份一个编程器固件,刷进去试试,我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找了一个坏的主板拆的闪存代换的,不过我那个是中维模组,你这个不一定适用,只能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固件有问题?你能找到别的同款吗?可以备份一个编程器固件,刷进去试试,我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找了 ...

同感觉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感觉是固件问题

启动的瞬间搜索到的IP。。。。然后就不见了    通电多久都不会再出现。。。。。唯独重新插电又瞬间显示IP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启动的瞬间搜索到的IP。。。。然后就不见了    通电多久都不会再出现。。。。。唯独重新插电又瞬间显示I ...

消失后测量各路电压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消失后测量各路电压还在吗?

消失后各组电压正常,,,,,,对了,消失的时候电脑网络是打X的。。等于摄像头是拖线状态

网友:
主板上那个dcdc是不是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失后各组电压正常,,,,,,对了,消失的时候电脑网络是打X的。。等于摄像头是拖线状态 ...

消失后用手捂住前面镜头部份等一会能不能听到红外灯启动的声音,如果能听到,问题应该是出在网络这一部份。客服怎么说?

网友:
不接摄像头情况下ping 192.168.0.247看看有没有被占用了

网友:
看下TTL输出数据呗

网友:
我也有个400W海康,一样的毛病,这两天刚坏的。。。。

网友(2020-05-07):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固件有问题?你能找到别的同款吗?可以备份一个编程器固件,刷进去试试,我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找了 ...

哪里有这个固件。这是个nand flash slc。并不是8pin的norflash。您有固件吗。如何弄出来的。

网友(2020-06-28):
蛋痛,我有两个双灯全彩的能上电搜不到ip

网友:
还可以啊 我有个这两天坏了 web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出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