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池 航模 LIPO 锂聚合物电池 软包 拆解

楼主(2020-04-01):
之前的一个2200mAH 3S锂电,放了两年没用,拿出来充电发现坏了1s,最上面一个单体只有0.15v,充电死活充不进。另外两个单体正常。

遂把3S改成2S来用。顺便把坏的那个单体,拆开来看了下内部构造。

电池体最外面是用抗拉纤维胶带,包住固定住3节单体。
为防止压坏,两端还有接线pcb硬板,和厚纸板隔垫,顶牢电池两头。

焊线就不用说了,AWG10 号以上 输出得红黑硅胶高温线,以及三芯/四芯平衡充得线。

然后是单体,每个电池单体是用压缩饼干那种铝塑膜包住得,仅露出两片镀镍电极片,

撕开铝塑膜,可见内部多层极板层叠结构。

液体已经干了,拆开一股刺鼻得84消毒液得味道。还好戴了口罩。

像MLCC/PLCC电容一样的,多层薄膜电极极板,正负极交错,

很多层

撕开其中一层,发现是薄薄得铜皮,类似于正极;
其实铜皮只是取电导电,真正得正极材料是高分子聚合物。

查了下,负极是锂金属或者锂碳,这里是黑色的。

可见顶部类似于书页书背得铜皮导电页,将每个极板电导连接汇总到正负极。

拆完丢有害垃圾箱,洗手,收拾清洁台面。害怕中毒。

制作工艺应该不难,
猜测:

刀模裁切电极-》正负交叉覆膜-》裁切-》贴合电极-》铝塑灌袋-》注液-》抽真空-》封口涂胶-》多个单体复合-》包装

一个作坊小厂,几台机器应该能搞定了。

网友:
还好是坏的

网友A:
这电解液什么成分不确定,应该在通风条件下拆解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解液什么成分不确定,应该在通风条件下拆解才好。

是的,安全第一。不过气味没那么大,里面基本都是干的。

楼主:
要是好的,就不敢用刀刺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解液什么成分不确定,应该在通风条件下拆解才好。

锂电池的电解液里含有氟化合物,拆解时遇到空气中水蒸气会产生氢氟酸,这可是个杀人不见血的主,一定要在通风环境下拆解

网友:
百度了一下,目前通常所用的LiPF6(锂六氟磷酸盐)分解温度低,从60℃开始就有少量分解,在较高温度或恶劣的环境下,分解的比例大大增加,产生HF(氢氟酸)等游离酸

网友:
建议到户外水泥地,没有草丛杂物等大空地拆。或者在开窗最大,门关好的空阳台拆电池。电解液氟化合物剧毒。好像航模动力电池,里面的铜箔铝箔等导体比一般的厚些。

网友:
冒着生命危险的拆客,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的电解液里含有氟化合物,拆解时遇到空气中水蒸气会产生氢氟酸,这可是个杀人不见血的主,一定要在 ...

感谢提醒,还好实验室比较空旷;还好拆完立即洗手

网友C:
我原来有一块改装的遥控器3S锂电,装在里面时间长过放,然后用可调电源充电,忘了时间,等发现时电池烫手,取下来时冒烟,着了,把我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有一块改装的遥控器3S锂电,装在里面时间长过放,然后用可调电源充电,忘了时间,等发现时电池烫手, ...

最好别用直流电源限流充,人不时刻看着也不安全。锂电池危险系数高。

网友:
拆电池的都是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