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面包机拆解并修复!Midea EHS15AP-PW

楼主(2020-04-01):
家里一只美的面包机,其实买来就没用过几次,前几天孩子说要吃面包,就想想做一个吧,结果标准准备好后,能电一个小电居然没动静,,郁闷了

拆开后发现转动带子居然没断开后烧糊了,没办法只能马店买了一条12元包邮!!
修复完成了,可以开始做面包了。。。。

网友:
这种产品一般都是皮带老化,这个皮带实际上是标准件!我家有一台当和面机

网友:
都是一个德性

网友:
上个月刚换,同一型号

楼主:
坑爹的是反人类的设计,明明可以从下面留个口子拆开换的,却要从上面全部拆完才能换这皮带

网友:
这款面包机有好几个品牌都用,真正的脑残设计,要想换皮带,整个机器都要拆散,而且这个皮带因为做面包的时候要加热烘烤,所以皮带受热,坏的特别快,里面的小齿轮要是不换,用不上半年皮带又完了,我都换好几个皮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坑爹的是反人类的设计,明明可以从下面留个口子拆开换的,却要从上面全部拆完才能换这皮带 ...

也中招过,太容易坏,可是为什么洗衣机的就能坚持那么多年?

网友:
脑残的设计,用齿轮代替皮带很难吗。

网友B:
巧了,我家那个小牌子的,也刚刚换皮带,结果继电器出问题,我接错了,直接烧掉,懒得修了,买了个同款美的

然后看了说明书,才知道为啥原来做的面包那么难吃,是因为用了普通面粉
要用面包粉才能做出正常面包来

现在家里面包一致好评,唉,吃了两三年的难吃面包,那口感,真坑

网友:
首先,洗衣机的不加热,其次,洗衣机的比这厚实多了。
改成链条式的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家那个小牌子的,也刚刚换皮带,结果继电器出问题,我接错了,直接烧掉,懒得修了,买了个同款美的 ...

哈哈,面包粉的价格比直接买面包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家那个小牌子的,也刚刚换皮带,结果继电器出问题,我接错了,直接烧掉,懒得修了,买了个同款美的 ...

你这个说法可真不准确。普通面粉也能做出好吃的来。
等你熟练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说法可真不准确。普通面粉也能做出好吃的来。
等你熟练就明白了。 ...

这个真不懂了
以前做出来的,里面不是白色,是黄色的,而且口感特别不好,特别粗,而且掉渣
用面包粉做出来,就是和普通吐司面包差不多,里面是白的,而且口感正常

唉,慢慢学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家那个小牌子的,也刚刚换皮带,结果继电器出问题,我接错了,直接烧掉,懒得修了,买了个同款美的 ...

面包机自己换皮带是个常规操作。。。。

难吃是因为。。你没手动操作1次

因为面包机揉面1次,大概是20分钟
之后就是发酵,排气,再发酵。。和烤
其实没揉到完全阶段(手套膜)
要玩的溜。。先手动揉面程序一次,结束后加入黄油,再设置面包程序,利用面包程序自带的一次揉面程序,揉到完全阶段

网友:
原来是皮带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面包机自己换皮带是个常规操作。。。。

难吃是因为。。你没手动操作1次

就是揉面两次,中间加黄油,普通面都能弄出好效果呗?
受教了,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中招过,太容易坏,可是为什么洗衣机的就能坚持那么多年?

里面温度高有关系吧

网友:
已经拆了一个俄罗斯的,

网友:
换成像摩托车一样的正时链条

网友:
我都给他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