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网ip,是不是通过花生壳就可以远程访问路由器了?

楼主(2020-04-01):
   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A:
不是   勺子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勺子补丁

那怎么才能远程访问路由器?没有公网IP

网友:
没公网IP用花生壳也没用,如果是用高恪或者爱快软路由,
或者一些智能路由的话有平台可以内网穿透访问管理路由器,
否则家里就开着一个电脑,留着可以远程的软件,在外远程桌面之后再管理路由器。

网友:
下级路由估计可以,本级路由要看是否支持,有些路由器有官方远程管理软件

网友:
不是,通过花生壳访问的是你要访问的那个远程路由器所接的运营商的公网地址,但你的路由器是运营商提供的相当于内网的位置。
如果你两端使用的都是没有公网IP的网络,最简单的拓扑结构是:你所处的网络(你-交换机-路由器-运营商交换机-运营商路由器)-互联网-路由器所处的网络(运营商路由器-运营商交换机-路由器-交换机-终端设备)。
你要访问远端路由器或远端设备如果没有网络穿透或者没有运营商给你做映射你是无法直接通过花生壳访问的。
花生壳提供的IP只是远端宽带运营商接入的公网IP

网友:
没有公网ip可以在路由器里面绑定账号,不过听说只能二级,太深了也不行

网友:
可以用花生壳内网穿透   速度  1Mpbs          一个月限制1G流量。

网友:
要花生壳内网穿透  或者其他的内网穿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