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带锯改造,增加脚踩开关

楼主(2020-04-01):
增加了脚踩开关,全物理拉线加杠杆直接控制原始开关,哈哈,立卧两用支架,可以快速切换工作方式,

网友A:
开关位置加个 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位置加个 橡胶。

间隙目前刚好够,那个压开关的扁钢是准备缠点胶带的,改装平台完成后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是切50的方管,45度就切不了,切割宽度125MM还是太小了,毕竟是手提的,虽然在手提的带锯里面是极限了,这个锯效率是真的不错,薄材料和角磨机差不多,厚料比角磨机还快,没有灰尘这是最好的,房间里面用很好

网友B:
玩带锯的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带锯的太少了!

真是一个好工具,以前接触少,不够了解,这个玩意在房子里用体验很好,没有砂轮切割的火星和粉尘,效率也更高

网友C:
这把工具不便宜吧,还是得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把工具不便宜吧,还是得伟的。

二手花了一千三,新的不知道多少,估计超出两千

网友(2021-11-21):
引用 楼主:
二手花了一千三,新的不知道多少,估计超出两千

原谅我挖坟,这把带锯锯不锈钢好用吗,会不会磨平锯条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间隙目前刚好够,那个压开关的扁钢是准备缠点胶带的,改装平台完成后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是切50的方 ...

主要是角磨机能从中间开槽,所以还是不能互相取代,而且这个十分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角磨机能从中间开槽,所以还是不能互相取代,而且这个十分笨重, ...

你锯超过5毫米的东西你再看看效率,切割片最怕切实心的材料,越厚的效率越低,不锈钢可以切的动,但是可能锯条会容易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角磨机能从中间开槽,所以还是不能互相取代,而且这个十分笨重, ...

不能转动的管,直径大于5㎝,角磨机就不是很好用了,主要是在房间里面干活,你就知道这玩意比角磨机的好处了,特别是冬天,不开门的情况下,角磨机一开到处都是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锯超过5毫米的东西你再看看效率,切割片最怕切实心的材料,越厚的效率越低,不锈钢可以切的动,但是可 ...

那你切过不锈钢吗,效率如何,多久会磨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转动的管,直径大于5㎝,角磨机就不是很好用了,主要是在房间里面干活,你就知道这玩意比角磨机的好 ...

是的,所以我说的是不能互相替代,角磨机能开孔开槽,切割还是带锯机好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