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轻视的tp-link WR886

楼主(2020-04-01):
电脑位于一个角落墙体都是承重墙里面有钢筋,电脑内置的PCIE网卡接受WIFI信号一直不是很强,今天没事用个淘汰的tplink886缩水版的7.0桥接主路由器隔一承重墙网速吊炸天了,差点满速100M用这货迅雷了两个多小时主控温度都没一点,虽然是个1加8M的货但是当个无线网卡用爽歪歪了!

网友:
不稳定,一两个人用用还行

网友A:
人一多就完蛋

网友:
886是我用过TP最不稳定的路由,之后再也没买过TP

网友B:
家里三个大人用网络,电信100M的宽带,用2个几十块的普通无线路由器,一南一北各放一个,有线连接发射wifi,2个路由器的wifi名字密码相同,覆盖全屋,各个房间无死角,网络稳定性很好。比以前户型中间放一个路由器好了很多很多很多,哪怕曾经这个路由器是华硕的86u,顶得几十个这种便宜的TP,效果就是比不过2个TP一头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一多就完蛋

台式机独自享受哈哈

网友:
这种垃圾路由受环境影响很大,拼人品机率也高。在很多地方,这种路由能有三五十兆速度就不错了!但是在少数可能是干扰小的地方,它的无线却能接近百兆满速。

网友:
我也买过886,就是垃圾,以前刚买同事问也推荐886,被埋怨好几次,以后不敢推荐别人买什么,K2P出来时已不在那个公司上班了

网友:
这个路由器的二手价格现在可以买K2了,刷个华硕桥接中继方便好用,起码多一个5G频段嘛。
有线网口还是百兆,如果需要更快速度还是用个E8820V2桥接。

网友C:
同款路由器,我是v6版本,以前是当路由器用的不稳定就换掉,后面闲来无事拿来桥接,发现网速可以跑满10m,拿来当路由的话,怎么测速都跑不到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路由器,我是v6版本,以前是当路由器用的不稳定就换掉,后面闲来无事拿来桥接,发现网速可以跑满10m,拿 ...

把缺的电容补上了,稳定性提高不少。

网友:
tp9345,集成了16m内存,拼多多有不带原包装的全新的才45

网友:
这个不太稳定,时好时差。之前用过

网友:
这里的几个关键点:
1、楼主是1个设备独享;
2、供电应该被改过了,TP原装应该不会用固态电容这么奢侈的;
3、扇热片应该也是后加的。

网友(2020-05-19):
引用 网友B:
家里三个大人用网络,电信100M的宽带,用2个几十块的普通无线路由器,一南一北各放一个,有线连接发射wifi ...

那也得每个路由器设置成 AP 模式啊

网友:
无线桥接用用还可以,游戏就感觉ping值大且不稳定

网友:
看他这电路板扣的

网友(2020-08-28):
引用 网友B:
家里三个大人用网络,电信100M的宽带,用2个几十块的普通无线路由器,一南一北各放一个,有线连接发射wifi ...

取一样的名字是个严重的错误,你以为能漫游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同样是桥接,用9341改了8+64刷op可以一个星期不掉,886n每天必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