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烙铁调温器

楼主(2020-04-01):
有个goot烙铁调温器,110V的型号,拆开很简单,只有10个元器件,求助大虾怎么改220V呢?,个人觉得很像白炽灯调光器

楼主:
我们的电器习惯是左零右火,日本的是不是和我们相反呢

网友:
看看可控硅调节电路

网友:
换耐压高的可控硅和电容。参考220V的可控硅调压、调光、调速器的电路。

网友:
有时间把电路图跑出来更好,感觉是阻容限流,然后通过电位器调节MOS管(可控硅或ibgt),限制流过烙铁头的电流。。计算一下那个绿外套的CBB电容还是啥,然后把110V的电流换算到220V下。就可以了吧。。。没看到电路图,纯粹胡猜。

网友:
可控硅耐压高于400V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
可控硅换成BT136之类的,至于电位器、电阻是否需要更换,必须画个电路图,标出元件参数才知道。

网友:
电容是400V的,估计可以用到220V电路,保险起见看一下可控硅耐压是多少。

楼主:
用灯光调节器改了下,把原来的小尾巴改成直插式,试了下,接烙铁调温噪音蛮大的,特别是低压时,反倒是小开关并个4007特别好用,低档165.5V,,没噪音,烙铁305度不烧头

网友:
我20年前自己做的电烙铁就是用可控硅调节的,把可控硅电路装在汽车稳压器里,再做上插头,一直用到后来买了黄花907

网友:
可控硅耐压一般400V以上,直接用就是了

楼主:
外热烙铁二个神器,一个是好头子,一个调温器,即使渣渣黄花也好用啦

网友:
任何电阻式用电器都可以用,比如电烙铁、白炽灯、电热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