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手机充电器......感觉不错......大师们看看.......

楼主(2020-04-01):
拆一个手机充电器......感觉不错......大师们看看.......

感觉做工质量还不错的呢......

拆一个手机充电器......感觉不错......大师们看看.......

网友A:
交流输入侧没有抗干扰元件,焊点也不像大厂所为。滤波电容的外皮为黑色,表示性能一般。

网友:
没有三星的好

网友B:
没有扼流圈的充电器多是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输入侧没有抗干扰元件,焊点也不像大厂所为。滤波电容的外皮为黑色,表示性能一般。 ...

好的.....

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那是肯定的啦......

不过现在感觉3星不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扼流圈的充电器多是偷工减料。

好吧.......

现在人都感觉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输入侧没有抗干扰元件,焊点也不像大厂所为。滤波电容的外皮为黑色,表示性能一般。 ...

交流输出要像索尼那样上共模?现在充电器这一块只有两个电容

网友:
我觉得这做工还可以,用料也还行吧,输出电容还是固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