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请教MSATA的硬盘如何开卡

楼主(2020-04-01):
这块硬盘去年*鱼上买来放在THINKPAD里当系统盘的,有一次电脑蓝屏后就进不去系统了,买了个硬盘盒在电脑里能读盘,无法添加和删除里面的文件(删除了等下又回来了),无法格式化。网上看了一些教程,9个SM2246XT的程序都试过,无法开卡,请教各位看看

网友:
8DFK是改出来的配置 需要找到那个工具才行

网友A:
已这张图来看,你这个开卡工具就无法识别你的Flash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这张图来看,你这个开卡工具就无法识别你的Flash颗粒

对啊,9个程序没有一个能识别的

楼主:
这样是不是开卡成功了,为什么硬盘有时候认盘有时候不认啊

楼主:
还是经常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