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低价也有不错的手感,飞利浦4键有线鼠标拆解(PHILIPS SPK7214)

楼主(2020-04-01):
前几天看到数码值得买推荐的9.9元飞利浦有线鼠标,买来玩玩,用后发现拿来办公不错,DPI三档可调,可以应付大多数显示器,内部有配重块,没有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虽说内部做工简陋,但性价比还是十足。

简单包装,包装盒型号M214

外观,对称结构,很适合我这种左右手轮流用鼠标的人

底部

有配重块,还挺厚实

拆开

电路板省略了不少元件(主要是几颗发光二极管,应该是让鼠标变得花哨的),另外接线插座也缩水了。
两颗ZDN微动+两颗BOI微动,机械编码器

电路板背面

准备再囤几个,可惜目前已经没有券了

网友:
十块钱真是不亏

网友A:
这不就是山寨的东西吗。。虽然说飞利浦的鼠标也不怎样。。但品牌摆在那应该不至于做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山寨的东西吗。。虽然说飞利浦的鼠标也不怎样。。但品牌摆在那应该不至于做成这样。。 ...

是啊 USB线到主板连个插座都没有 大厂的东西不至于这样

网友:
看做工像是傍名牌代工的。

网友:
应该是山上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山寨的东西吗。。虽然说飞利浦的鼠标也不怎样。。但品牌摆在那应该不至于做成这样。。 ...

飞利浦现在除了剃须刀、电动牙刷、照明,其它家电基本都是贴牌的,质量参差不齐,好点的还能用一下,差的和山寨没什么两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现在除了剃须刀、电动牙刷、照明,其它家电基本都是贴牌的,质量参差不齐,好点的还能用一下,差的 ...

确实,去年某宝买了一套飞利浦无线套装,知道是贴牌货主要是便宜手感可以,结果鼠标不到三个月就报销了现在只有键盘能用,是不是渣。

网友C:
前几天买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2020-06-22):
东莞某厂OE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买的,感觉还不错

啥型号,多少米?

网友:
山上的鼠标从头到脚都劣质,,,USB线材,,按键,,板子,光学器材,还有外壳,,,,,,

网友:
寨子里出来的。一模一样的板子我有好几块,全是贴牌货

网友(2020-12-18):
我买的就更惨了!

网友:
以前淘宝45的黑爵aj100很不错

网友(2023-02-13):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现在除了剃须刀、电动牙刷、照明,其它家电基本都是贴牌的,质量参差不齐,好点的还能用一下,差的 ...

照明也是假的,照明也是假的,照明也是假的,照明也是假的,

网友:
山寨的东西

网友(2023-03-16):
一般好的鼠标拆开有几块电路板,大的小的,一般的鼠标只有一块电路板。

网友(2024-10-07):
物美价廉,物超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