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K360键盘按a打出/a已解决,感谢大佬们

楼主(2020-04-01):
罗技 K360 无线键盘

问题现象:
a 键 输入的是 /a
小键盘
    按 - 键 输入的是 -8

    按 3 键 输入的是 3和回车
可能还有其他键出问题我没有察觉到

求助:
键盘背面左上角有6个小洞,能看到6个焊锡触点
有没有什么重置键盘、维修方案之类的问问大佬们
这个键盘在旧数码之家有拆解帖,但是现在看不到图,网上看了下,有拆解内部的图片

欢迎各位大佬留下宝贵的建议 意见 指点 评论,谢谢。

下面是我的键盘,外表基本没问题

按坛友说的,找到板子上对应的金手指并没有出现以上问题,用橡皮擦了下印刷线路后,解决问题,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感谢各位大佬。
拆卸失误的地方是:取下最上面的面板的时候,用吹风机吹太狠了,最上方的4个按键变形用不了,反正home end pgup pgdn 基本不用没关系
不过还得吐槽一下这个塑料变形温度也太低了。
放出来拆开的图

扭开螺丝,没有卡扣,轻松打开,内部一览无余。

到此结束。

网友A:
可能某处有短路,拆主控直接短接金手指看看会不会触发2个键

网友B:
只能拆开来看有没有断路或断线,现在的键盘差不多都是薄膜印刷电路的。要仔细看

网友C:
内部有短路 全拆开 清理一下可疑的地方 装上一般就能好了

网友D:
拆开看看是不是哪些地方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某处有短路,拆主控直接短接金手指看看会不会触发2个键

试了下a键的金手指,没有触发两个键,那应该要清理下薄膜印刷电路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拆开来看有没有断路或断线,现在的键盘差不多都是薄膜印刷电路的。要仔细看 ...

看不出来呀,眼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有短路 全拆开 清理一下可疑的地方 装上一般就能好了

这个印刷电路用酒精擦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是不是哪些地方进水了?

应该是没进水,但是有的线路感觉有糊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印刷电路用酒精擦一下吗

只轻轻擦可疑的地方 别擦掉了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轻轻擦可疑的地方 别擦掉了线路

看不出来,用橡皮把有痕迹的地方都擦了一下,按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