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微型电磁炮之木童电动射钉枪

楼主(2020-04-01):
电动钉枪突然不出子弹了,拆开发现复位弹簧的胶皮断裂,导致撞锤无法复位, 临时用铜丝绑一下,回来整理一下,想想怎么修复。
铜丝是临时绑上去救急的,黑色是电磁线圈,银色是撞击锤,原理和电磁炮一样,线圈通电产生磁场,吸引撞击锤从线圈中间的孔冲过去,撞击锤前面是撞针,撞针把钉子冲出枪口射进木头,然后复位弹簧推动撞击锤后退复位。
取出撞击锤和复位弹簧

这是钉仓,可以放直钉和U形钉。
这是撞针孔,一字形,里面硅胶圈也是临时用的,原黑橡胶圈早就撞成粉了,实测硅胶圈同样不经撞,太薄了。

装进去的样子。

出钉口由上下2个部分组成,下面是钉仓和出钉槽。

上面是撞针导向压条,撞针上有定位槽,对应导向压条。导向压条一边挂在金属压片上面,一边由弹簧压住压条与撞针导向槽对应,固定撞针冲击方向减少振动和偏向。

经测试,这个橡胶帽无法修复,只能重新购买更换,不贵,但这个是易损件。

感觉对于这样大的冲击力,这种靠弹簧推动复位的设计不太合理,考虑将弹簧由推力复位改为拉力复位,本次拆机暂告一段落,想好了改造方案再来一发。

网友:
用合适尺寸的大垫片 焊接到铁芯中轴上就可以了。手工电焊。

我的那种复位弹簧再前面。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48536

网友:
只用过气钉枪没玩过电钉枪